如何将 OUT 文件转换为16 进制的文件格式?

楼主(2017-01-07):
(无正文)

网友A:
有个软件可以转换吧 我帮楼主找下

网友A:
顺便问个问题
OMAP-L138的DSP是否可以直接把数据往 MCBSP送?

楼主:
多谢,不知道啊

网友A:
DSP是否有足够资源跑2路 800阶的FIR+2路IIR滤波器,输入的信号是768K 采样率的2路32bit的数据。

网友A:
是否有人熟悉dsplink的,需要请教,谢谢

网友B:
这个知道的人少吧

网友C:
DSP的开发软件集成了一个程序,可以从执行文件OUT转换到编程器可以接受的格式的。

网友D:
OUT文件?我是孤陋寡闻的啊。。。

网友E:
ti有提供转换工具   例如55x系列的.out   可以用HEX55.EXE

网友F:
out文件转换hex?

网友F:
有这个转换软件可以实现out转换hex的文件。

网友G:
out转换hex有软件可以转换

网友G:
如果是程序的,可以通过设置直接输出out

网友H:
使用这个可以将out文件转化为hex文件,然后hex转化为bin文件!

网友I:
可以转换格式文件,有软件。

网友I:
任意二进制文件和十六进制相互转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