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大师们有不有例程给我测试下

楼主(2017-01-07):
用SH67N19A的RFC测量电阻时EVB板仿真出来的数字相差比较大,

网友A:
只要没有数据溢出、计算错误、放电延时不够,仿真结果跟实际应该差别很小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放电延时不够

网友C:
看一下时间会不会数据溢出

网友C:
最后查一下计算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