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识别

楼主(2017-01-07):
有没有大神弄过MATLAB的视觉识别,求指教

网友A(2017-02-28):
开源生物特征识别库 OpenBROpenBR 详细介绍
OpenBR 是一个用来从照片中识别人脸的工具。还支持推算性别与年龄。
使用方法:$ br -algorithm FaceRecognition -compare

biometrics / openbrWatch226 Star1964 Fork527

Open Source Biometrics, Face Recognition — More...
Issues
#530runing openbr using php
by chakshuJ  2017-02-27
#529[brpy] Way to read cv::Mat from Template.
by pkozak  2017-02-01
#528Create algorithm in command line
by edvenkat  2017-02-01
#526Command line error
by edvenkat  2017-01-31
#525FaceRecognition Documentation
by RossLote  2017-01-26

master分支代码最近更新:2017-02-15

网友A:
penCV 详细介绍
OpenCV 是 Intel 开源计算机视觉库。它由一系列 C 函数和少量 C++ 类构成,实现了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方面的很多通用算法。

OpenCV 拥有包括 300 多个C函数的跨平台的中、高层 API。它不依赖于其它的外部库——尽管也可以使用某些外部库。

OpenCV 对非商业应用和商业应用都是免费(FREE)的。(细节参考 license)。

OpenCV 为Intel Integrated Performance Primitives (IPP) 提供了透明接口。 这意味着如果有为特定处理器优化的的 IPP 库, OpenCV 将在运行时自动加载这些库。

网友A:
OpenVSS - 开放平台的视频监控系统 - 是一个系统级别的视频监控软件视频分析框架(VAF)的视频分析与检索和播放服务,记录和索引技术。它被设计成插件式的支持多摄像头平台,多分析仪模块(OpenCV的集成),以及多核心架构。

网友A:
JavaCV 详细介绍
JavaCV 提供了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封装库,包括:OpenCV、ARToolKitPlus、libdc1394 2.x 、PGR FlyCapture和FFmpeg。此外,该工具可以很容易地使用Java平台的功能。

JavaCV 还带有硬件加速的全屏幕图像显示(CanvasFrame),易于在多个内核中执行并行代码(并行),用户友好的几何和色彩的相机和投影仪校准(GeometricCalibrator,ProCamGeometricCalibrator,ProCamColorCalibrator ),检测和特征点(ObjectFinder),一类是实现投影,摄像系统(直接图像对齐设置匹配主要GNImageAligner,ProjectiveTransformer,ProjectiveGainBiasTransformer,ProCamTransformer 和ReflectanceInitializer),以及在 JavaCV 类杂项功能。

网友A:
faceservice.cgi 详细介绍
faceservice.cgi 是一个用来进行人脸识别的 CGI 程序, 你可以通过上传图像,然后该程序即告诉你人脸的大概坐标位置。faceservice是采用 OpenCV 库进行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