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A0为输入,通信时发现外部输入的电平1.5v仅有零点几伏

楼主(2017-01-07):
PA0为输入,通信时发现外部输入的电平1.5v仅有零点几伏

网友A:
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平打架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们以前遇到过吗?

网友D:
没有遇见过,那读IO口,电平情况正确吗?

楼主:
以前一直是正常的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软件设置.

网友F:
如果正确设置了I/O口为输入口,则它不会对外部电压产生影响

网友G:
用以前调好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A:
先软件后硬件排除一下

网友B:
对,确认软件没有问题后,看一下EVB是否损坏

网友C:
仿真器损坏机率相对较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