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电工技术中的基本问题:瞬时功率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17-01-07):
瞬时功率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么?等待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么?等待中。。。

不一样是瓦吗?时间差t->0而已

网友B:
国际单位制中,功率单位是瓦特。

网友C:
功率不一直是瞬时的吗?和时间没有关系啊

网友D:
瓦啊 W啊

网友E:
在三相交流电的电工学(电路原理)中,那一项谈到是睿间功率啊,都是宏观上的,有效值,视在功率,功率因素,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都是某一段时间的平均值。

网友F:
都是瓦,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G:
8楼说得对。
瞬时“功率”概念必须慎用,极其容易出错误。初学勿用,久学不精必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三相交流电的电工学(电路原理)中,那一项谈到是睿间功率啊,都是宏观上的,有效值,视在功率,功率因素, ...

在电力工业中,确实很少用瞬时功率的概念(相当于运动学中即时速度)而多用平均功率的概念(相当于运动学中平均速度)。但在电子电路中,瞬时功率还是用得到。例如考虑三极管的安全工作区就必须用瞬时功率而不能用平均功率。再例如开关电源中驱动MOS管或者IGBT,瞬时功率相当大而平均功率很小,驱动电路必须能够输出足够大的瞬时功率,但不必使用很大的散热器,因平均功率很小。

网友H:
都是瓦,W

网友I:
8楼和12楼说的挺对的

网友J:
完全的瞬时功率在物理上确实没有意义,但在数学上可以定义p=dP/dt=(dU/dt)*(dI/dt),也就是瞬时电压与瞬时电流的乘积,显然量纲还是和平均功率一样。在工程上提瞬时功率,只表示所关注的做功持续时间足够短,而不可能像数学定义那样趋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