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希望明白boost电路的大神们来指点一下。第一次发帖

楼主(2017-01-07):
,在TI的升压电路中讲到,当电流不连的时候,电流会比电流连续的时候的电压高。

之后举了一个例子是在频率较低的时候,就会发现电流产生了断续。

这时候就会发现输出的电压明显的了很多很多。

希望看过TI的斩波视频第三、四节的宝宝们给指点一下。

楼主:
还没人回,自己和自己说说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人回,自己和自己说说话

1,能不能把问题以及疑问阐述清楚?
2,图例公式各参数定义?
3,链接,上下文呢?
4,你指望别人为了解答你的问题,揣测你的疑问,然后去搜索视频在哪,然后去耗上半天时间去看视频,看看他到底说的啥?
5,单就这俩公式而言,人家公式写的清楚明白,分子相同,分母小的大于分母大的有什么问题?
6,想不明白,就假设极限,DCM极限Toff无穷小,电感电流(磁通)不能突变,突变则电压无穷大(忽略其他因素),中国应试教育这么多年,选择题排除手段没学到?
7,视频没有讲伏秒积平衡?Ui*Ton=(Uo-Ui)*Toff→Uo=Ui(Ton/Toff +1)剩下的就是公式比较了,自己慢慢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