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MDK下载

楼主(2017-01-08):
DEMO板上掰下来的烧录器,原来可以下载的,后来固件下载后不能下载了。ICP可以下载

网友A:
可以通过ICP查看到固件的版本号码?要不重新更新固件试试,不能下载提示什么呢?可以通过ICP下载,nu-link应该就是好的。

网友B:
你把固件搞坏了?

楼主:
现在好了。下载设置里面时钟设置12MHz就不行了,8MHz以下就好了。

网友C:
固件升级失败了?论坛有救活的方法,你搜偶素。

网友D:
我也用的掰开的,非常不错,我一般就不升级,让升级也不升,能用,干嘛升级升坏了就完了

网友E:
新唐的和ST的都有可以掰开的开发板。

网友:
好多人喜欢掰下来这个东西作为烧录器用

网友:
固件没有下载完吧,看看能否重新下载固件。

网友:
乱升级玩死了吧,升级时候如果卡了,不能拔线的。

网友F:
总有人把这搞坏,STM32的也有可以掰下来的,也有人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