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楼主(2017-01-08):
忘本可能是常事,但并不是件好事。

下面,由一例来寻本。先给图:

楼主:
图中,有2n+1个未知量,那么得同样必须给出2n+1个独立的方程,见下式:

这分别是n+1个基尔霍夫方程,以及n个元件Rk的i~v关系。

楼主:
假设这n个元件的i~v关系符合欧姆定律,那么就有下式:

这就是节点电压法(求u)。

楼主:
可见,节点电压法融合了基尔霍夫定律(含KCL和KVL)以及欧姆定律!

楼主:
从上面的例子还可看到,欧姆定律并不是个基本定律,其只是附加的一假设条件。

楼主:
下面,进一步求解:

这就是所谓的“弥尔曼”。

楼主:
其实,上式可以从戴维南诺顿等效直接给出。

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什么所谓便捷的方法,其都是基于一些最基本的定律,别忘本了!

yes,学电路原理,还是理解基本的规律,以不变应万变。只有这样才能拓展电路的分析能力。

网友A:
数电 模电 电路这三本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表示经常看,表示还有地方看不懂,,,,

网友B:
随计算数学,线性代数的应用,矩陈计算,根据KCL,kVL一列,多少个参数经数学软件一运算立马就出结果。

网友C:
LZ检查一下,你的“电流和=0”原理  属不属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中生有”?

你令k=2 看看节点电流之和=0应该是几条支路的电流和。

现在初中一年级开始讲代数。
没懂你的意思。楼主不是在‘沙发’说了:"这分别是n+1个基尔霍夫方程,以及n个元件Rk的i~v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检查一下,你的“电流和=0”原理  属不属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中生有”?

你令k=2 看看 ...

建议去找本中学代数书看看....

而且是初中。初一就讲代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LZ检查一下,你的“电流和=0”原理  属不属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中生有”?

你令k=2 看看 ...

LZ对电路基本定律要认真回炉。经常定性错误、错在起点,还不自觉。基尔霍夫定律是你理解的那样吗?

网友D:
马恩列斯定律不是也被经常发展么,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对电路基本定律要认真回炉。经常定性错误、错在起点,还不自觉。基尔霍夫定律是你理解的那样吗? ...

既然认为有“错”,那么就指出“错”在哪里,其它的都是废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检查一下,你的“电流和=0”原理  属不属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中生有”?

你令k=2 看看 ...

看右边的几个方程式组,反映了这个电路的拓扑结构,最上和最下公式都是反央的是节点电流之和等于是0,如果UK=U-VK,那就完整了。

基尔霍夫第一定律(KCL)就是节点电流之和等于0。楼主已经在2楼说了“这分别是n+1个基尔霍夫方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Z对电路基本定律要认真回炉。经常定性错误、错在起点,还不自觉。基尔霍夫定律是你理解的那样吗? ...

不是楼主对基尔霍夫理解错误,是你对“代数和”理解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然认为有“错”,那么就指出“错”在哪里,其它的都是废话!

基尔霍夫定律讲的是“进入”节点和“离开”节点的电流和=0.
从图中看,所有n个电流都是离开节点的,其和=0从何而来?
如果其中有一个源向节点注入电流,那满足“和=0”的方程就一个。在n个源中,“和=0”方程不可能是n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尔霍夫定律讲的是“进入”节点和“离开”节点的电流和=0.
从图中看,所有n个电流都是离开节点的,其和=0 ...

这就不能怪LZ了,你理解的KCL有偏差,上面标的电流方向只不过是参考方向而已,实际电流肯定有几个支路是反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能怪LZ了,你理解的KCL有偏差,上面标的电流方向只不过是参考方向而已,实际电流肯定有几个支路是 ...

你把我写的看全了:最后一行就是个实际方向的例子,其方向可以从代数方程中解出,我只是跳过解方程直接给出电路原理分析。
我说的一个0方程,指的是独立的方程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基尔霍夫定律讲的是“进入”节点和“离开”节点的电流和=0.
从图中看,所有n个电流都是离开节点的,其和=0 ...

基尔霍夫定律讲的是“进入”节点和“离开”节点的电流和=0

基尔霍夫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没理解错,表达可以不同。=0是整理等式后的结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基尔霍夫定律讲的是“进入”节点和“离开”节点的电流和=0.
从图中看,所有n个电流都是离开节点的,其和=0 ...

你理解错了。
基尔霍夫讲的是进入=流出!→进入+(-流出)=0→进入之和=0
KCL/KVL本科学过3种基本形式!此为其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理解错了。
基尔霍夫讲的是进入=流出!→进入+(-流出)=0→进入之和=0
KCL/KVL本科学过3种基本形式!此 ...

我就是这个意思:进入=流出,整理后=0.

网友G:
容易看错成最左边还有条反向电流通路,反正电路图经常把电源省了,只标个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个意思:进入=流出,整理后=0.

你还会顺水行舟来!
/基尔霍夫定律讲的是“进入”节点和“离开”节点的电流和=0./

既然就是这个意思,你下面这句是什么意思?
/从图中看,所有n个电流都是离开节点的,其和=0从何而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还会顺水行舟来!
/基尔霍夫定律讲的是“进入”节点和“离开”节点的电流和=0./

X大真会揪人不放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X大真会揪人不放啊,

揪人不放和指点迷津,共同特点是都是:你一言,我一语,来回好多回合。

网友H: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I:
左边画了个U,没看仔细lz后面的意思就可能会有种后面电路是该U的负载感觉,电流为零的话需要电源端电流减去负载的电电流。其实后面的电路按lz意思是个完整的电路,一个完整的电路内部电流符合kcl。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还会顺水行舟来!
/基尔霍夫定律讲的是“进入”节点和“离开”节点的电流和=0./

说“和=0”,是对定律的不同表达,理解后不必照搬原话,从=0也变不出歪定律来。

后面一句是我表达不清楚之处。上下连起来,既不存在n个全部流入或流出的情况(不存在之和=0),也不存在一个流入、n-1个流出时出现>1个=0的方程数,进而在任何组合下都不会出现n个=0的独立方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和=0”,是对定律的不同表达,理解后不必照搬原话,从=0也变不出歪定律来。

后面一句是我表达不清楚 ...

流入一个负的电流,就是流出一个正的电流;流出一个负的电流,就是流入一个正的电流。
当前到处都在说的“负增长”,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流入一个负的电流,就是流出一个正的电流;流出一个负的电流,就是流入一个正的电流。
当前到处都在说的 ...

你说的正负流向表述不是问题,它们都有实际的流向。我说的是实际的流向,实际流向可以从方程中解出,不论你开始是如何定义的。再加一句,此帖的方程数能否够解,是个问题。

网友D:
不要揪人不撒手。假设你是个管理员,能跟你们专啃书本的比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此帖的方程一定有解,而且是唯一解。这一点毋庸置疑。

给个理由,正确的方程数够解未知数吗?
不符合定律的方程可以随便列,再按照数学规定去解,出来的东西有意义吗?会数学不等于出正确结果,会解题只是第二位的。

网友D:
净打嘴砲,谁能从上面的例子看出,欧姆定律并不是个基本定律?那才是本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给个理由,正确的方程数够解未知数吗?
不符合定律的方程可以随便列,再按照数学规定去解,出来的东西有 ...

“正确的方程数够解未知数吗?”
若“正确的方程”是指任意方程,那当然是不一定有解,例如二次方程就可能没有实数解,甚至多元一次方程组也可能无解。
但若“正确的方程”指3楼的方程组,那么一定有解,而且是唯一解。

问题已经提出,不是“若是”的阶段,而是要落实。你可以对有关方程组进行判断、解题,去寻求正确方程组下的唯一解,证明你的观点。

网友C:
我指出的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也是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对电路原理重要性认识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原理当先,还是数学当先。这从反驳我的问题中就可以看出来:是个会不会代数的问题。
建方程有原理性问题,那后面的过程、结果,包括欧姆定律是不是个基本定律的判断,就都不值得费神。
此帖中指出的问题,也是理论进步的切入点,有兴趣的可以关注。我没兴趣,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净打嘴砲,谁能从上面的例子看出,欧姆定律并不是个基本定律?那才是本事。 ...

我想,5楼说“欧姆定律并不是个基本定律”是指2楼方程组中并未出现欧姆定律,但基尔霍夫定律仍然成立。
举个例子:若首帖图中某支路或多支路中元件电压电流关系是非线性的,比方说是一支二极管,基尔霍夫定律仍然成立(节点电流代数和为零),2楼方程组仍成立。
但只有各支路元件均遵守欧姆定律时,3楼方程组才成立。
“欧姆定律并不是个基本定律”,我猜测是这个意思。

网友D:
你我都不是有本事的人,只能靠乱猜,靠不上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指出的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也是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对电路原理重要性认识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原理当 ...

别撤啊!
“欧姆定律是不是个基本定律”,继续讨论讨论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指出的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也是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对电路原理重要性认识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原理当 ...

老抽在处置算术和物理关系上肯定有毛病,因为他是以算术为职业。这个缺憾暂称为“职业局限”,区别于智力局限,学历局限等。

网友J(2019-09-03):
电路三大基本法:VCL(约束流过器件的电流与端电压关系),KCL(约束节点电流),KVL(约束回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