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_RTC_Alarm 10秒唤醒CPU,不唤醒问题

楼主(2017-01-08):
软件处理流程:         RTC初始化---->RTC_Alarm中断初始化------->配置RTC时钟------->进入休眠----------->装入RTC_Alarm值------->PWR_STOPEntry_WFI(当前RTC时钟+10)
问题:
        Time_SetUnixTime(0);
        设置RTC计数值为0,只要设备进入休眠,RTC_Alarm 中断无法唤醒,系统看门狗复位。
解决:
       Time.tm_year=2000;
        Time.tm_mon=1;
        Time.tm_mday=1;
        Time.tm_hour=0;
        Time.tm_min=0;
        Time.tm_sec=0;
       Time_SetCalendarTime(Time);
      设置RTC计数值为2000/01/01 00:00:00,RTC_Alarm 中断就能正常唤醒。

      经测试运行两天,没有不唤醒问题,但是RTC时间设置上一直没有考虑清楚原因是什么。
      特此发帖,请大牛解开疑惑!!!!!

网友A:
设置为0,意思大概是一直进入休眠吧。刚唤醒就又休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为0,意思大概是一直进入休眠吧。刚唤醒就又休眠了。

Time_SetUnixTime(0); 设置的是时间戳,跟休眠没有关系,
>装入RTC_Alarm值,是设置休眠周期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没用过这个时间戳,百度也差不多这个函数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