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RAM

楼主(2017-01-08):
STM8S003为例 ,其1RAM,最高512默认为堆栈用的留给用户的就只有512
这512按51的理解分 为idata xdata 即@tiny @near
不加关键字限制,就默认为idata区(小于256的地址),
char tttds[258];
如果idata区超出范围 则提示 segment .ubsct size overflow (5)

加上关键字则定义为256地址以上的区域 ,
@near char ttt[51];
如果此定义超范围 则提示  segment .bss size overflow (1)

两个地址不可连续,和混用,即一个数组如果超出256,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堆栈改小点,把它放在near区,修改STVD的项目设置中的Linker项,在category中的下拉INPUT的RAM地址栏,将0X1FF改大点,就可以实现了,这样就当然要注意堆栈不能溢出了  因为它变小了

楼主:
还有点疑问,FILE : line 178: Address 0x1019 is 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     我的程序中,不可能用到1019地址,程序也能正常跑,不知为什么在STVP时会提示这个,HEX文件我也看过,的确有1019这个地址的数据,是一个0,它是怎么生成出来的,难道是COSMIC的BUG吗?

网友A(2017-02-17):
更强大直接替换的MCU 有兴趣么?

网友B:
也可以直接用默认的分配不要自己动这个。

网友C:
最好的方法就是设计程序时候避免大量使用长数组变量。

楼主:
直接换STM32最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