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CAN总线应用程序

楼主(2017-01-08):
1、打开STM32 CAN系统工作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2、开放系统中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1_RX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5;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1_SCE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HP_CAN1_TX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4;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3、端口配置

//初始化MCU_CAN_RXD---PA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MCU_CAN_TXD---PA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4、CAN初始化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9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200;

                       //此处Tseg1+1 = CAN_BS1_8tp

    if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CANINITFAILED)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ENABLE);
    CAN_ITConfig(CAN2, CAN_IT_TME, ENABLE);   //打开发送中断
CAN_ITConfig(CAN2, CAN_IT_FMP1, ENABLE);  //打开接收中断
CAN_ITConfig(CAN2, CAN_IT_EWG|CAN_IT_EPV|CAN_IT_BOF|CAN_IT_LEC|CAN_IT_ERR, ENABLE);//打开错误中断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ENABLE);  //FIFO0 消息挂号中断屏蔽
    //CAN_ITConfig(CAN1,CAN_IT_TME, ENABLE);   //发送邮箱空中断屏蔽
    //CAN_ITConfig(CAN1,CAN_IT_BOF, ENABLE);   //离线中断允许
}

5、发送数据函数

void CanWriteData(uint16_t CanAddress,uint8_t SendData[8])
{

    CanTxMsg TxMessage; //定义数据结构类型变量
    u8 TransmitMailbox = 0;
    u16 i = 0;
    TxMessage.StdId = CanAddress;
    TxMessage.ExtId=0x00;        //tempId 为接受板地址,应用过程中要左移13位
    TxMessage.IDE=CAN_ID_STD;//使用标准id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发送数据帧
    TxMessage.DLC= 8; //设置发送数据的长度
    TxMessage.Data[0] = SendData[0];//赋值待发送
    TxMessage.Data[1] = SendData[1];//赋值待发送
    TxMessage.Data[2] = SendData[2];//赋值待发送
    TxMessage.Data[3] = SendData[3];//赋值待发送
    TxMessage.Data[4] = SendData[4];//赋值待发送
    TxMessage.Data[5] = SendData[5];//赋值待发送
    TxMessage.Data[6] = SendData[6];//赋值待发送
    TxMessage.Data[7] = SendData[7];//赋值待发送
    TransmitMailbox = 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开始发送数据
    i = 0;
    //通过检查CANTXOK位来确认发送是否成功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TransmitMailbox) != CANTXOK) && (i != 0xFF))
    {
        i++;
    }
    i = 0;
    while((CAN_MessagePending(CAN1,CAN_FIFO0) < 1) && (i != 0xFF))  //返回被挂起的报文量是否为0
    {
        i++;
    }
}

void SEND_CAN_TQ_COMMAND(u8 device_add,u8 GFB_flag,u8 TQ_A_flag,u8 TQ_B_flag)
{
    u16 Send_add,num;
    u8  Send_Data[8];
    if(device_add == 0)
    {
        switch(GFB_flag)
        {
            case 90:
                if(TQ_A_flag == 0x22)
                {
                    TQ_CON_A = 1;
                    TQ_CON_B = 1;
                    TQ_CON_C = 1;
                    JDQ_A_Flag = 0x07;
                    Net_Node_CapA[0] = Net_Node_CapA[0]|0x07;
                }
                else if(TQ_A_flag == 0x11)
                {
                    TQ_CON_A = 0;
                    TQ_CON_B = 0;
                    TQ_CON_C = 0;
                    JDQ_A_Flag = 0x00;
                    Net_Node_CapA[0] = Net_Node_CapA[0]&0x00;
                }
                if(TQ_B_flag == 0x22)
                {
                    TQ_CON_2A = 1;
                    TQ_CON_2B = 1;
                    TQ_CON_2C = 1;
                    JDQ_B_Flag = 0x07;
                    Net_Node_CapB[0] = Net_Node_CapB[0]|0x07;
                }
                else if(TQ_B_flag == 0x11)
                {
                    TQ_CON_2A = 0;
                    TQ_CON_2B = 0;
                    TQ_CON_2C = 0;
                    JDQ_B_Flag = 0x00;
                    Net_Node_CapB[0] = Net_Node_CapB[0]&0x00;
                }
                break;
            case 91:
                if(TQ_A_flag == 0x22)
                {
                    TQ_CON_A = 1;
                    JDQ_A_Flag |= 0x04;
                    Net_Node_CapA[0] = Net_Node_CapA[0]|0x04;
                }
                else if(TQ_A_flag == 0x11)
                {
                    TQ_CON_A = 0;
                    JDQ_A_Flag &= 0xFB;
                    Net_Node_CapA[0] = Net_Node_CapA[0]&0xFB;
                }
                break;
            case 92:
                if(TQ_A_flag == 0x22)
                {
                    TQ_CON_A = 1;
                    JDQ_A_Flag |= 0x02;
                    Net_Node_CapA[0] = Net_Node_CapA[0]|0x02;
                }
                else if(TQ_A_flag == 0x11)
                {
                    TQ_CON_A = 0;
                    JDQ_A_Flag &= 0xFD;
                    Net_Node_CapA[0] = Net_Node_CapA[0]&0xFD;
                }
                break;
            case 93:
                if(TQ_A_flag == 0x22)
                {
                    TQ_CON_A = 1;
                    JDQ_A_Flag |= 0x01;
                    Net_Node_CapA[0] = Net_Node_CapA[0]|0x01;
                }
                else if(TQ_A_flag == 0x11)
                {
                    TQ_CON_A = 0;
                    JDQ_A_Flag &= 0xFE;
                    Net_Node_CapA[0] = Net_Node_CapA[0]&0xFE;
                }
                break;
        }
    }
    else
    {
        Send_add = 0x100 + device_add;
        Send_Data[0] = 0x55;
        Send_Data[1] = 0x01;
        Send_Data[2] = device_add;      //从机地址
        Send_Data[3] = GFB_flag;   //共补投入控制指令
        Send_Data[4] = TQ_A_flag;
        Send_Data[5] = TQ_B_flag;
        num = Send_Data[1] + Send_Data[2] + Send_Data[3] + Send_Data[4] + Send_Data[5];
        Send_Data[6] = num&0xFF;
        Send_Data[7] = 0xAA;
        CanWriteData(Send_add,Send_Data);
        switch(GFB_flag)
        {
            case 90:
                if(TQ_A_flag == 0x22)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0x07;
                }
                else if(TQ_A_flag == 0x11)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0x00;
                }
                if(TQ_B_flag == 0x22)
                {
                    Net_Node_CapB[device_add] = Net_Node_CapB[device_add]|0x07;
                }
                else if(TQ_B_flag == 0x11)
                {
                    Net_Node_CapB[device_add] = Net_Node_CapB[device_add]&0x00;
                }
                break;
            case 91:
                if(TQ_A_flag == 0x22)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0x04;
                }
                else if(TQ_A_flag == 0x11)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0xFB;
                }
                break;
            case 92:
                if(TQ_A_flag == 0x22)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0x02;
                }
                else if(TQ_A_flag == 0x11)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0xFD;
                }
                break;
            case 93:
                if(TQ_A_flag == 0x22)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0x01;
                }
                else if(TQ_A_flag == 0x11)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 = Net_Node_CapA[device_add]&0xFE;
                }
                break;
        }
    }
}

6、中断接收函数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CAN中断函数
{
    CanRxMsg RxMessage;
    u8  i;
    RxMessage.StdId=0x00;    //初始化接收数据池
    RxMessage.ExtId=0x00;
    RxMessage.IDE=0;
    RxMessage.DLC=0;
    RxMessage.FMI=0;
    RxMessage.Data[0]=0x00;
    RxMessage.Data[1]=0x00;
    RxMessage.Data[2]=0x00;
    RxMessage.Data[3]=0x00;
    RxMessage.Data[4]=0x00;
    RxMessage.Data[5]=0x00;
    RxMessage.Data[6]=0x00;
    RxMessage.Data[7]=0x00;
    //while(CAN_IT_FF0==0);
    for(i=0;i<8;i++)
    {
        if(Can_Receive_Flag == 0)
        {
            if(CAN_IT_FF0 > 0)
            {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从CAN1口缓冲器FIFO 0接收报文到 RxMessage
                CAN_Receive_data[0] = (RxMessage.StdId>>8)&0xff;
                CAN_Receive_data[1] = (RxMessage.StdId)&0xff;
                CAN_Receive_data[2] = RxMessage.Data[0];
                CAN_Receive_data[3] = RxMessage.Data[1];
                CAN_Receive_data[4] = RxMessage.Data[2];
                CAN_Receive_data[5] = RxMessage.Data[3];
                CAN_Receive_data[6] = RxMessage.Data[4];
                CAN_Receive_data[7] = RxMessage.Data[5];
                CAN_Receive_data[8] = RxMessage.Data[6];
                CAN_Receive_data[9] = RxMessage.Data[7];
                CAN_Receive_data[10] = 0xff;
                Can_Receive_Flag = 1;
                break;
            }
            if(CAN_IT_FF1 > 0)
            {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1, &RxMessage);   //从CAN1口缓冲器FIFO 0接收报文到 RxMessage
                CAN_Receive_data[0] = (RxMessage.StdId>>8)&0xff;
                CAN_Receive_data[1] = (RxMessage.StdId)&0xff;
                CAN_Receive_data[2] = RxMessage.Data[0];
                CAN_Receive_data[3] = RxMessage.Data[1];
                CAN_Receive_data[4] = RxMessage.Data[2];
                CAN_Receive_data[5] = RxMessage.Data[3];
                CAN_Receive_data[6] = RxMessage.Data[4];
                CAN_Receive_data[7] = RxMessage.Data[5];
                CAN_Receive_data[8] = RxMessage.Data[6];
                CAN_Receive_data[9] = RxMessage.Data[7];
                CAN_Receive_data[10] = 0xff;
                Can_Receive_Flag = 1;
                break;
            }
        }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 CAN_IT_FMP0);
}
附录:

接收与发送函数为目前项目中测试程序代码,根据实际情况可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