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DOXYGEN简明实用教程

楼主(2017-01-08):
代码写多了难免需要做文档,给自己还是给别人看都需要如此,这次XBOX360制作,前期没怎么写注释,回头改Bug都要猜半天自己写的代码是什么意思。更别提别人写的东西,100行代码也没有一句注释,幸好不是我维护,否则要疯掉了。

花了一天功夫尝试了一下Doxygen的使用,还好不难,但是有些磕磕绊绊,它自己的文档也说不清楚,网上搜出来的教程也只是给出样子,遇到的问题还是靠自己尝试了几十次才搞定。

不管如何,常用的东西都可以弄出来了。贴在下面:

-----------------------------------------------------------------------------------

1.所有注释都可以使用///开始(C++风格)。

2.类体前必须加上///描述,否则会产生警告【Compound 类名 is not documented】
  描述中最好不要带有此类的类名,否则会产生两个链接(但指向同一个文件)影响美观。

3.public和protected会自动生成,但是private要在Expert的Build选项里勾中EXTRACT_PRIVATE,static成员也是如此。

4.函数注释方式
    /// Constructor【函数描述】
    /// @param [in] pos       The position of Camera in world coordinate         【参数描述1】
    /// @param [in] lookat    The point Camera looks at in world coordinate    【参数描述2】
    BaseCamera( const D3DXVECTOR3& pos, const D3DXVECTOR3& lookat );

5.变量注释方式
    D3DXVECTOR3 m_Position;    /*!< Camera position point in world coordinate */   或
    D3DXVECTOR3 m_Position;    ///< Camera position point in world coordinate
两种方式产生的结果不同。前者会单独产生一块Member Data Documentation注释,后者会在Pubilc/Protected/Private Attributes变量描述后紧跟注释。

6.@参数和\参数相同

7.产生描述顺序和注释顺序相同,一般风格为

    /// 函数描述
    /// @param     参数描述
    /// @return     返回值描述
    /// @retval     返回值1     返回值1描述
    /// @retval     返回值2     返回值2描述
    /// @remarks     注意事项
    /// @NOTE    注意事项,功能同@remarks,显示字样不同
    /// @par    自定义图块,后面可跟示例代码之类
    /// @code(必须使用@endcode结束)
    /// 示例代码(无需缩进)
    /// @endcode
    /// @see     其他参考项【产生指向参考的链接】
    函数代码声明

8.特殊符号
    /// -        产生一个黑色圆点

9.定义在类体里面的enum
    /// Camera types
    enum CAMERA_TYPE
    {
        CAMERA_FIRST_VIEW,/*!< Camera that looks from the first view */
        CAMERA_MODEL_VIEW,///< Camera that looks from the third view
    };
    两种风格相同。

以下开始的项都是全局非类内定义,在文件最开始(我尝试是在include之前) 必须加上【/// \file 文件名】,否则不会生成注释【没有File Member页】。

10. 定义在文件里面的宏
     #define CAMERA_TYPE_NUMBER     ///< The number of camera types.       或
     #define CAMERA_TYPE_NUMBER     /*!< The number of camera types. */
风格说明见5。

11. 非类内enum定义同10.        两种风格相同。见9。
12. 非类内typedef定义同10.     风格说明见5。

网友A:
这个在开发程序代码时非常关键的,可以多关注下的。

网友B:
这个程序结构文档生成工具的,用好了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