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ic通迅电平

楼主(2017-01-08):
两个ic通迅电平不相等,压差小于0.3v,不串电阻直连可以吗?

不可以的话,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0.3V不会影响到高电平的识别,上拉电阻接到电压低的一侧即可

网友B:
为什么不看数据手册呢?允许的IO电平肯定有说明啊

网友C:
自己认真看下手册,双方的输入电平范围,按经验说直接连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