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示波器隔离,哪个靠谱?

楼主(2017-01-08):
待测量设备没有冷地,所以需要隔离。

1.差分探头最好,可惜太贵,放弃此方案!

2.变压器隔离,有以下几种方法:
1),利用手头两个普通降压变压器,串联组成220转220隔离变压器;
2),手头有个输入100/120/220V可选的降压变压器,直接选100V输入,接在220V上,按道理输出升高到100多伏,刚好在示波器最低输入电压之上;
3)用普通变压器,用万用板搭个简单逆变器;
4)用废弃的彩电电路板,适当连接次级,输出电压刚合适,但是滤波不兼容;
5)找个足功率变压器,初级不动,次级重饶,这个没有专业绕制设备有点麻烦;
6),直接上网买个,这个暂时不考虑。

网友A:
找个用电池工作的示波器吧。

网友B:
是的  手持数字示波器   隔离电源对操作者也有危险?悬浮电位参考点原理就是差分  试试?

网友C:
双通道示波器,可以把两个探头的地线鳄鱼夹夹到一起,当作一个“差分探头”测量被测信号,同时使用示波器的两通道信号”相减“的功能,显示测量结果。
很我时候都是直接把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剪了。
另外,要是遇上两个测点,参考电位不相同,这招也没有办法。最好找个隔离通道示波器,或者还是上差分探头。

网友D:
在变压器功率够用的情况下,第一种方法最简单,也最可靠。第二种方法有问题,100V输入接到220V上,变压器有过载的风险。要是我选,可能是第5种方法,因为我有绕变压器的条件

“100V输入接到220V上,变压器有过载的风险”。那已经不能说是风险了。

网友E:
最简单的不是直接给示波器上个两孔插头么.示波器内部已经隔离了.
操作有风险,先用万用表确认一下.操作的时候小心点.示波器外壳可能带电.

网友F:
如果从安全的角度看,隔离采用拆分探头是最靠谱的。。。

以前做研发,隔离探头什么的从来没有缺过。。。贵不是 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从安全的角度看,隔离采用拆分探头是最靠谱的。。。

以前做研发,隔离探头什么的从来没有缺过。。。贵 ...

略微上点档次的就得1/2万,一般人不能接受,公司买就小意思了。

把功放里环牛拆出来,重饶次级,空闲地方又多,无需烤漆等,这个比较简单,改装在机器里面不影响美观!

网友G:
1 200W  的隔离变压器又不贵
2 示波器换调电源线 ,中间 脚拔掉

网友H:
为什么都说要剪掉示波器的中间脚,或者是线呢?找个插座接个两线的插头不就可以吗,也是断开底线啦啊,

网友H:
买个几十瓦的隔离变压器也不贵啊,自己改还费时费力,还不一定便宜哦。

网友I:
真是闲的蛋疼 如果考虑钱 不要通道隔离 当然是某宝几十块钱买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J:
隔离后,失去了保护地,小心不要被电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个几十瓦的隔离变压器也不贵啊,自己改还费时费力,还不一定便宜哦。
...

发扬电工不怕苦,不拍累精神,顺便治疗几天不碰电烙铁,就浑身不舒服的毛病,尽管从经济效益上看并不划算。

初步实验估算,采用0.33的漆包线,大约绕400匝就能得200V了,200V对于100-240V范围,不大不小正合适!

网友F:
引用 楼主:
略微上点档次的就得1/2万,一般人不能接受,公司买就小意思了。

把功放里环牛拆出来,重饶次级,空闲地 ...

嗯,没错   如果是自己搞这样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