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nandflash有没有可能出厂时没有坏块,128M的~

楼主(2017-01-08):
大家好,问下大家。。

nandflash有没有可能出厂时没有坏块,128M的~

网友A:
Not possible, never think about this. The nand flash technology has more than one bad block definitely.

网友B:
买个一整包(960片一包),用个测试插座,挨个测试,肯定能挑出几个没有坏块的。

网友C:
128MB的我记得是有的,不常见,而且贵,你查下hynix或三星,看下名命规则,带某个尾缀的就是无坏块的,然后按那个型号去买就行了。

网友C:
你查下hynix或三星,看下名命规则,带某个尾缀的就是无坏块的

网友D:
不可能,因为它的工艺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