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Mx生成FSMC工程驱动SSD1963+AT043TN25

楼主(2017-01-08):
关于STMCubeMx生成FSMC驱动,把相关配置参数贴上来。
1.pinout配置。LCD register select A0,是选择FSMC地址线A0作为SSD1963 寄存器/数据选择位(RS)。
2.时钟配置。
3.FSMC配置。

操作SSD1963实际上只操作两个16位大小的地址,一个当做命令寄存器来操作,一个当做数据缓存来操作。
(地址线A0为1时是写数据操作,A0为0时是写命令操作)
例如:
/* USER CODE BEGIN 0 */
#define LCD_REG (volatile uint16_t *)(0x6c000000)
#define LCD_RAM (volatile uint16_t *)(0x6c000002)

void LCD_WREG(uint16_t command)
{
    *LCD_REG = command;
}

void LCD_WRAM(uint16_t data)
{
    *LCD_RAM = data ;
}

相关概念:前廊,后廊
显示器的一帧由若干横行组成,比如AT043TN25是800*272的屏就是有272个横行。SSD1963上的驱动信号比272多几个,多的就是FP(前廊) 和BP(后廊)。
这两段时间内,显示数据是不会刷新到屏上的。
main.c中的一段代码如下:
#define SSD_HOR_RESOLUTION                800                //水平像素
#define SSD_VER_RESOLUTION                272                //垂直像素

#define SSD_HOR_BACK_PORCH                46                //水平后廊
#define SSD_HOR_FRONT_PORCH                210                //水平前廊

#define SSD_VER_BACK_PORCH                23                //垂直后廊
#define SSD_VER_FRONT_PORCH                22                //垂直前廊

#define SSD_HT        (SSD_HOR_RESOLUTION+SSD_HOR_BACK_PORCH+SSD_HOR_FRONT_PORCH)//显示+不显示
#define SSD_HPS        (SSD_HOR_BACK_PORCH)  //不显示
#define SSD_VT         (SSD_VER_RESOLUTION+SSD_VER_BACK_PORCH+SSD_VER_FRONT_PORCH)//显示+不显示
#define SSD_VPS (SSD_VER_BACK_PORCH)  //不显示

篇幅限制,部分main.c如下:
/* USER CODE BEGIN 0 */
#define LCD_REG (volatile uint16_t *)(0x6c000000)
#define LCD_RAM (volatile uint16_t *)(0x6c000002)

//LCD·Ö±æÂÊÉèÖÃ
#define SSD_HOR_RESOLUTION                800                //LCDˮƽ·Ö±æÂÊ
#define SSD_VER_RESOLUTION                272                //LCD´¹Ö±·Ö±æÂÊ

#define SSD_HOR_PULSE_WIDTH                1                //ˮƽÂö¿í
#define SSD_HOR_BACK_PORCH                46                //ˮƽǰÀÈ
#define SSD_HOR_FRONT_PORCH                210                //ˮƽºóÀÈ

#define SSD_VER_PULSE_WIDTH                1                //´¹Ö±Âö¿í
#define SSD_VER_BACK_PORCH                23                //´¹Ö±Ç°ÀÈ
#define SSD_VER_FRONT_PORCH                22                //´¹Ö±Ç°ÀÈ

#define SSD_HT        (SSD_HOR_RESOLUTION+SSD_HOR_BACK_PORCH+SSD_HOR_FRONT_PORCH)//×ܵÄÖÜÆÚÊý£¬ÏÔʾµÄ+²»ÏÔʾµÄ
#define SSD_HPS        (SSD_HOR_BACK_PORCH)  //²»ÏÔʾµÄ
#define SSD_VT         (SSD_VER_RESOLUTION+SSD_VER_BACK_PORCH+SSD_VER_FRONT_PORCH)//×ܵÄÖÜÆÚÊý£¬ÏÔʾµÄ+²»ÏÔʾµÄ
#define SSD_VPS (SSD_VER_BACK_PORCH)  //²»ÏÔʾµÄ

//LCDÖØÒª²ÎÊý¼¯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width;                          //LCD ¿í¶È
    uint16_t height;                        //LCD ¸ß¶È
    uint16_t ID;
    uint8_t  dir;                            //ºáÆÁ»¹ÊÇÊúÆÁ¿ØÖÆ£º0£¬ÊúÆÁ£»1£¬ºáÆÁ¡£
    uint16_t wramcmd;                  //¿ªÊ¼Ð´gramÖ¸Áî
    uint16_t setxcmd;                  //ÉèÖÃx×ø±êÖ¸Áî
    uint16_t setycmd;                  //ÉèÖÃy×ø±êÖ¸Áî
} _lcd_dev;

//LCD²ÎÊý
_lcd_dev lcddev;        //¹ÜÀíLCDÖØÒª²ÎÊý
uint16_t result;
uint32_t i ;
uint16_t color=0,pan=0;

void LCD_WREG(uint16_t command)
{
    *LCD_REG = command;
}

void LCD_WRAM(uint16_t data)
{

    *LCD_RAM = data ;
}

uint16_t LCD_RRAM(void)
{
    uint16_t data;

    data = *LCD_RAM;

    return(data);
}

uint16_t LCD_Read_REG(uint16_t reg)
{
    uint16_t ram;

    LCD_WREG(reg);
    HAL_Delay(1);
    ram = LCD_RRAM();

    return(ram);
}

void SSD1963_43_Init(void)
{
    HAL_Delay(1);
    LCD_WREG(0XA1);
    result = LCD_RRAM();
    result = LCD_RRAM();        //¶Á»Ø0X57
    result <<= 8;
    result |= LCD_RRAM();        //¶Á»Ø0X61
    if(result == 0x5761)
        result = 0x1963;
    printf("ID = %x\n", result);
    /*
    set_pll_mn
    Command 0xE2
    Parameters 3
    D/C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Hex
    Command 0 1 1 1 0 0 0 1 0 E2
    Parameter 1 1 M7 M6 M5 M4 M3 M2 M1 M0 xx
    Parameter 2 1 0 0 0 0 N3 N2 N1 N0 xx
    Parameter 3 1 0 0 0 0 0 C2 0 0 xx
    Description
    Set the MN of PLL
    M[7:0] : Multiplier (M) of PLL. (POR = 00101101)
    N[3:0] : Divider (N) of PLL. (POR = 0011)
    C[2] : Effectuate MN value (POR = 0)
    0 Ignore the multiplier (N) and divider (N) values
    1 Effectuate the multiplier and divider value
    VCO = Reference input clock x (M + 1)
    PLL frequency = VCO / (N + 1)
    * Note : 250MHz < VCO < 800MHz
    For a 10MHz reference clock to obtain 100MHz PLL frequency, user cannot program M = 19 and N = 1. The setting in
    this situation is setting M=29 and N=2, where 10 x 30 / 3 = 100MHz.
    */
    LCD_WREG(0xE2);                //Set PLL with OSC = 10MHz (hardware),        Multiplier N = 35, 250MHz < VCO < 800MHz = OSC*(N+1), VCO = 300MHz
    LCD_WRAM(0x1D);                //²ÎÊý1 M=29
    LCD_WRAM(0x02);                //²ÎÊý2 N=2
    LCD_WRAM(0x04);                //²ÎÊý3 Ó¦ÓòÎÊý
    printf("PLL frequency= 100M\n");
    HAL_Delay(1);
    /*
    set_pll
    Command 0xE0
    Parameters 1
    D/C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Hex
    Command 0 1 1 1 0 0 0 0 0 E0
    Parameter 1 1 0 0 0 0 0 0 A1 A0 xx
    Description
    Start the PLL. Before the start, the system was operated with the crystal oscillator or clock input.
    A[1] : Lock PLL (POR = 0)
    After PLL enabled for 100us, can start to lock PLL
    0 Use reference clock as system clock
    1 Use PLL output as system clock
    A[0] : Enable PLL (POR = 0)
    0 Disable PLL
    1 Enable PLL
    Before enabling PLL, the PLL setting (“0xE2”) have to be configured first. After PLL enabled for 100us, can start to
    lock PLL. SSD1963 needed to switch to PLL output as system clock after PLL is locked. The following is the program
    sequence.
    WRITE COMMAND “0xE0”
    WRITE DATA “0x01”
    Wait 100us to let the PLL stable
    WRITE COMMAND “0xE0”
    WRITE DATA “0x03”
    WRITE COMMAND “0x01”
    * Note : SSD1963 is operating under reference clock before PLL is locked, registers cannot be set faster than half of the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For instance, SSD1963 with a 10MHz reference clock is not allowed to be programmed
    higher than 5M words/s.
    */
    LCD_WREG(0xE0);                // Start PLL command
    LCD_WRAM(0x01);                // enable PLL
    HAL_Delay(1);
    LCD_WREG(0xE0);                // Start PLL command again
    LCD_WRAM(0x03);                // now, use PLL output as system clock
    HAL_Delay(1);
    LCD_WREG(0x01);                //Èí¸´Î»
    HAL_Delay(1);
    /*
    set_lshift_freq
    Command 0xE6
    Parameters 3
    D/C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Hex
    Command 0 1 1 1 0 0 1 1 0 E6
    Parameter 1 1 0 0 0 0 LCDC_FPR19 LCDC_FPR18 LCDC_FPR17 LCDC_FPR16 xx
    Parameter 2 1 LCDC_FPR15 LCDC_FPR14 LCDC_FPR13 LCDC_FPR12 LCDC_FPR11 LCDC_FPR10 LCDC_FPR9 LCDC_FPR8 xx
    Parameter 3 1 LCDC_FPR7 LCDC_FPR6 LCDC_FPR 5 LCDC_FPR4 LCDC_FPR 3 LCDC_FPR2 LCDC_FPR1 LCDC_FPR0 xx
    Description
    Set the LSHIFT (pixel clock) frequency
    LCDC_FPR[19:16] : The highest 4 bits for the pixel clock frequency settings. (POR = 0111)
    LCDC_FPR[15:8] : The higher byte for the pixel clock frequency settings. (POR = 11111111)
    LCDC_FPR[7:0] : The low byte for the pixel clock frequency settings. (POR = 11111111)
    For parallel LCD interface:
    Configure the pixel clock to PLL freq x ((LCDC_FPR + 1) / 1048576)
    To obtain PCLK = 5.3MHz with PLL Frequency = 100MHz,
    5.3MHz = 100MHz * ( LCDC_FPR+ 1) / 1048576
    LCDC_FPR = 55574
    WRITE COMMAND “0xE6”
    WRITE DATA “0x00” (LCDC_FPR = 55574)
    WRITE DATA “0xD9”
    WRITE DATA “0x16”
    For serial LCD interface:
    Configure the pixel clock to PLL freq x ((LCDC_FPR + 1) / 1048576) *4
    To obtain PCLK = 5.3MHz with PLL Frequency = 100MHz,
    5.3MHz = 100MHz * ( ( LCDC_FPR+ 1) / 1048576 )*4
    LCDC_FPR = 13892
    WRITE COMMAND “0xE6”
    WRITE DATA “0x00” (LCDC_FPR = 13892)
    WRITE DATA “0x36”
    WRITE DATA “0x44”
    */
    LCD_WREG(0xE6);                //ÉèÖÃÏñËØÆµÂÊ,300Mhz
    LCD_WRAM(0x2F);
    LCD_WRAM(0xFF);
    LCD_WRAM(0xFF);
    /*
    set_lcd_mode
    Command 0xB0
    Parameters 7
    D/C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Hex
    Command 0 1 0 1 1 0 0 0 0 B0
    Parameter 1 1 0 0 A5 A4 A3 A2 A1 A0 xx
    Parameter 2 1 0 B6 B5 0 0 0 0 0 xx
    Parameter 3 1 0 0 0 0 0 HDP10 HDP9 HDP8 xx
    Parameter 4 1 HDP7 HDP6 HDP5 HDP4 HDP3 HDP2 HDP1 HDP0 xx
    Parameter 5 1 0 0 0 0 0 VDP10 VDP9 VDP8 xx
    Parameter 6 1 VDP7 VDP6 VDP5 VDP4 VDP3 VDP2 VDP1 VDP0 xx
    Parameter 7 1 0 0 G5 G4 G3 G2 G1 G0 xx
    Description
    Set the LCD panel mode and resolution
    A[5] : TFT panel data width (POR = 0)
    0 18-bit
    1 24-bit
    A[4] : TFT color depth enhancement enable (POR = 0)
    0 Disable FRC or dithering
    1 Enable FRC or dithering for color depth enhancement
    If the panel data width was set to 24-bit,
    FRC and dithering feature will be disabled automatic regardless the value of this register.
    A[3] : TFT FRC enable (POR = 0)
    0 TFT dithering enable
    1 TFT FRC enableSSD1963 Rev 1.1 P 45/93 Jan 2010 Solomon Systech
    A[5] A[4] A[3] TFT FRC TFT dithering
    0 0 X Disable Disable
    0 1 0 Disable Enable
    0 1 1 Enable Disable
    1 X X Disable Disable
    A[2] : LSHIFT polarity (POR = 0)
    Set the dot clock pulse polarity.
    0 Data latch in falling edge
    1 Data latch in rising edge
    A[1] : LLINE polarity (POR = 0)
    Set the horizontal sync pulse polarity.
    0 Active low
    1 Active high
    A[0] : LFRAME polarity (POR = 0)
    Set the vertical sync pulse polarity.
    0 Active low
    1 Active high
    B[6:5] : TFT type (POR = 01)
    00, 01 TFT mode
    10 Serial RGB mode
    11 Serial RGB+dummy mode
    HDP [10:8] : High byte of the horizontal panel size (POR = 010)
    HDP [7:0] : Low byte of the horizontal panel size (POR = 01111111)
    Horizontal panel size = (HDP + 1) pixels
    VDP [10:8] : High byte of the vertical panel size (POR = 001)
    VDP [7:0] : Low byte of the vertical panel size (POR = 11011111)
    Vertical panel size = (VDP + 1) lines
    G[5:3] : Even line RGB sequence for serial TFT interface (POR = 000)
    000 RGB
    001 RBG
    010 GRB
    011 GBR
    100 BRG
    101 BGR
    11x Reserved
    G[2:0] : Odd line RGB sequence for serial TFT interface (POR = 000)
    000 RGB
    001 RBG
    010 GRB
    011 GBR
    100 BRG
    101 BGR
    11x Reserved
    */
    LCD_WREG(0xB0);                //ÉèÖÃLCDģʽ
    LCD_WRAM(0x20);                //24λģʽ
    LCD_WRAM(0x00);                //TFT ģʽ

    LCD_WRAM((SSD_HOR_RESOLUTION - 1) >> 8); //ÉèÖÃLCDˮƽÏñËØ
    LCD_WRAM(SSD_HOR_RESOLUTION - 1);
    LCD_WRAM((SSD_VER_RESOLUTION - 1) >> 8); //ÉèÖÃLCD´¹Ö±ÏñËØ
    LCD_WRAM(SSD_VER_RESOLUTION - 1);
    LCD_WRAM(0x00);                //RGBÐòÁÐ
    printf("set_lcd_mode\n");
    /*
    set_hori_period
    Command 0xB4
    Parameters 8
    D/C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Hex
    Command 0 1 0 1 1 0 1 0 0 B4
    Parameter 1 1 0 0 0 0 0 HT10 HT9 HT8 xx
    Parameter 2 1 HT7 HT6 HT5 HT4 HT3 HT2 HT1 HT0 xx
    Parameter 3 1 0 0 0 0 0 HPS10 HPS9 HPS8 xx
    Parameter 4 1 HPS7 HPS6 HPS5 HPS4 HPS3 HPS2 HPS1 HPS0 xx
    Parameter 5 1 0 HPW6 HPW5 HPW4 HPW3 HPW2 HPW1 HPW0 xx
    Parameter 6 1 0 0 0 0 0 LPS10 LPS9 LPS8 xx
    Parameter 7 1 LPS7 LPS6 LPS5 LPS4 LPS3 LPS2 LPS1 LPS0 xx
    Parameter 8 1 0 0 0 0 0 0 LPSPP1 LPSPP0 xx
    Description
    Set front porch and back porch
    HT[10:8] : High byte of horizontal total period (display + non-display) in pixel clock (POR = 010)
    HT[7:0] : Low byte of the horizontal total period (display + non-display) in pixel clock (POR = 10101111)
    Horizontal total period = (HT + 1) pixels
    HPS[10:8] : High byte of the non-display period between the start of the horizontal sync (LLINE) signal and the first
    display data. (POR = 000)
    HPS[7:0] : Low byte of the non-display period between the start of the horizontal sync (LLINE) signal and the first
    display data. (POR = 00100000)
    For TFT : Horizontal Sync Pulse Start Position = HPS pixels
    For Serial TFT : Horizontal Sync Pulse Start Position = HPS pixels + LPSPP subpixels
    HPW[6:0] : Set the horizontal sync pulse width (LLINE) in pixel clock. (POR = 0000111)
    Horizontal Sync Pulse Width = (HPW + 1) pixelsSolomon Systech Jan 2010 P 48/93 Rev 1.1 SSD1963
    LPS[10:8] : Set the horizontal sync pulse (LLINE) start location in pixel clock. (POR = 000)
    LPS[7:0] : Set the horizontal sync pulse width (LLINE) in start. (POR = 00000000)
    Horizontal Display Period Start Position = LPS pixels
    LPSPP[1:0] : Set the horizontal sync pulse subpixel start position for serial TFT interface (POR = 00)
    */
    LCD_WREG(0xB4);                //Set horizontal period
    LCD_WRAM((SSD_HT - 1) >> 8);
    LCD_WRAM(SSD_HT - 1);
    LCD_WRAM(SSD_HPS >> 8);
    LCD_WRAM(SSD_HPS);
    LCD_WRAM(SSD_HOR_PULSE_WIDTH - 1);
    LCD_WRAM(0x00);
    LCD_WRAM(0x00);
    LCD_WRAM(0x00);
    LCD_WREG(0xB6);                //Set vertical period
    LCD_WRAM((SSD_VT - 1) >> 8);
    LCD_WRAM(SSD_VT - 1);
    LCD_WRAM(SSD_VPS >> 8);
    LCD_WRAM(SSD_VPS);
    LCD_WRAM(SSD_VER_FRONT_PORCH - 1);
    LCD_WRAM(0x00);
    LCD_WRAM(0x00);
    printf("set_hori_period\n");
    /*
    set_pixel_data_interface
    Command 0xF0
    Parameters 1
    D/C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Hex
    Command 0 1 1 1 1 0 0 0 0 F0
    Parameter 1 1 0 0 0 0 0 A2 A1 A0 xx
    Description
    Set the pixel data format to 8-bit / 9-bit / 12-bit / 16-bit / 16-bit(565) / 18-bit / 24-bit in the parallel host processor
    interface. This command is used for display data only, the command format is always 8 bit.
    A[2:0] : Pixel Data Interface Format (POR = 101)
    000 8-bit
    001 12-bit
    010 16-bit packed
    011 16-bit (565 format)
    100 18-bit
    101 24-bit
    110 9-bit
    Others Reserved
    * Note : The un-used data bus will be driven to ground by SSD1963, so don’t connect the un-used data bus to
    MCU
    */
    LCD_WREG(0xF0);        //ÉèÖÃSSD1963ÓëCPU½Ó¿ÚΪ16bit
    LCD_WRAM(0x03);        //16-bit(565 format) data for 16bpp
    printf("set_pixel_data_interface\n");
    /*
    set_display_on
    Command 0x29
    Parameters None
    D/C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Hex
    Command 0 0 0 1 0 1 0 0 1 29
    Description
    Show the image on the display panel
    */
    LCD_WREG(0x29);        //¿ªÆôÏÔʾ
    printf("set_display_on\n");
    /*

    //ÉèÖÃPWMÊä³ö  ±³¹âͨ¹ýÕ¼¿Õ±È¿Éµ÷
    LCD_WREG(0xD0);        //ÉèÖÃ×Ô¶¯°×ƽºâDBC
    LCD_WRAM(0x00);        //disable

    LCD_WREG(0xBE);        //ÅäÖÃPWMÊä³ö
    LCD_WRAM(0x05);        //1ÉèÖÃPWMƵÂÊ
    LCD_WRAM(0xFE);        //2ÉèÖÃPWMÕ¼¿Õ±È
    LCD_WRAM(0x01);        //3ÉèÖÃC
    LCD_WRAM(0x00);        //4ÉèÖÃD
    LCD_WRAM(0x00);        //5ÉèÖÃE
    LCD_WRAM(0x00);        //6ÉèÖÃF

    LCD_WREG(0xB8);        //ÉèÖÃGPIOÅäÖÃ
    LCD_WRAM(0x03);        //2¸öIO¿ÚÉèÖóÉÊä³ö
    LCD_WRAM(0x01);        //GPIOʹÓÃÕý³£µÄIO¹¦ÄÜ
    LCD_WREG(0xBA);
    LCD_WRAM(0X01);        //GPIO[1:0]=01,¿ØÖÆLCD·½Ïò
    */

    LCD_WREG(0x36);        //ÉèÖÃɨÃèģʽ
    LCD_WRAM(0x0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FSMC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SSD1963_43_Init();

    printf("init end\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lcddev.wramcmd = 0X2C;        //ÉèÖÃдÈëGRAMµÄÖ¸Áî
        lcddev.setxcmd = 0X2A;        //ÉèÖÃдX×ø±êÖ¸Áî
        lcddev.setycmd = 0X2B;        //ÉèÖÃдY×ø±êÖ¸Áî
        lcddev.width = 800;                  //ÉèÖÿí¶È800
        lcddev.height = 272;                //ÉèÖø߶È272

        LCD_WREG(lcddev.setxcmd);//ÉèÖùâ±êλÖÃ
        LCD_WRAM(0);
        LCD_WRAM(0);
        LCD_WRAM((lcddev.width - 1) >> 8);
        LCD_WRAM((lcddev.width - 1) & 0XFF);

        LCD_WREG(lcddev.setycmd);//ÉèÖùâ±êλÖÃ
        LCD_WRAM(0);
        LCD_WRAM(0);
        LCD_WRAM((lcddev.height - 1) >> 8);
        LCD_WRAM((lcddev.height - 1) & 0XFF);

        LCD_WREG(lcddev.wramcmd);

        color = 0;
                                pan = 0;

        for(i = 0; i < (lcddev.width * lcddev.height); i++)
        {
                                        pan = pan & 0xFF;
                                        pan ++;

                                        if(pan > 0xFF)
                                        {
                                                color += 15;
                                        }

          *LCD_RAM = color;
        }

        while(1);
    }
    /* USER CODE END 3 */

}

测试打印结果如下:

Pinout配置

Pinout配置

时钟配置

时钟配置

FSMC配置

FSMC配置

打印结果

打印结果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

1963datasheet

AT043TN25 V2液晶屏.pdf

4.3寸液晶

网友A:
SD1963是晶门公司生产的一款TFT真彩色液晶屏显示控制器,内部集成有1215KB的帧缓冲器,支持864X480像素点的24位真彩色图片的显示。芯片支持不同总线宽度的微处理器并行接口用以接收来自微处理器的图片数据和命令。它与LCD显示器接口支持普通的无RAM的LCD的驱动,色彩深度达到每像素点24位。

网友B:
图文并茂啊,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