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器芯片调试

楼主(2017-01-08):
手头只有示波器,怎样调试这个图的元件参数呢?

楼主:
特别是c1和c2,该如何调呢?@lfc315

将示波器的地线夹到针上(去掉钩子),就成一个接受天线了,放到读卡天线上,调整c1和C2,使测量的波形峰峰值最大,这个方法有效

楼主:
请说说经验

网友A:
没法调
1 找原厂设计 规格书 参考demo 板厚 布局,器件用一致的 可以参考TI射频先关设计
2 找天线厂,对方有实验室,确定参数

网友B:
大部分元件可以先按芯片规格书推荐值;
由于天线线圈部分一般会按产品实际结构调整,所以首先一步是考虑好天线的大小,圈数,计算好线圈的电感量;
天线做好了,下一步就是调整C2,让天线谐振在频点上;
只要谐振调好了,其他的元件就算只按推荐值,短距离的读写一般也就能实现;
要求读写距离最大的话,就要花些功夫仔细来回调整了;
先发射,后接收,谐振、阻抗、Q值,大致就这些。。。

网友B:
百度下图里面的资料看看,应该就能做出可以量产的东东。。。

网友B:
另外,R2好像是应该连接在C1的靠C2一端,即C1与C2连接点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元件可以先按芯片规格书推荐值;
由于天线线圈部分一般会按产品实际结构调整,所以首先一步是考虑好 ...

为何有些卡距离短些,有些卡距离远些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该怎样平衡?

楼主:
阻抗、Q值这些是调哪些元件?还有是如何测量阻抗和Q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有些卡距离短些,有些卡距离远些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该怎样平衡? ...

找你的卡片供应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阻抗、Q值这些是调哪些元件?还有是如何测量阻抗和Q值的?

搜索看完7楼所列资料,你应该比我更懂

网友C:
之前调过类似的,我当时用的网络分析仪,观察S参数。然后不停地试那几个电容值。
主要感兴趣的S 参数是 S21, S11 相应的参数应该是Q和gain 有时候看 isolation S12。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