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升压芯片

楼主(2017-01-08):
想从usb电源升压到可以有正负15v输出,请问一下有什么芯片可用?

网友A:
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只有一路是精密稳压的,另一路随负载而变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只有一路是精密稳压的,另一路随负载而变动.

是啊,这种电路波纹都较大,要求高的话,把FB处的两个R1和R2的比值修改一下,把电压升更高些,然后在两边电源都加LDO,再输出。LDO的电源波纹抑制比,必须根据电路的振荡频率来选取。

楼主:
LT3467只有100MA 输出吗,我想要500MA 的,这芯片能应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LT3467只有100MA 输出吗,我想要500MA 的,这芯片能应付吗?

这个芯片的datasheet上说12V可到270mA输出。也许还有别的输出电流更大的芯片,要找找了。

不过问题是,USB2.0口的输出功率按标准是2.5W而已,USB3.0口的输出功率按标准是4.5W而已,在最大输出功率有限制的条件下,电压越高,最大输出电流就越小,+/-15V是无法输出500mA的,除非USB口是非标准的。

网友C:
USB输出不了这么大的功率。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我先用这芯片试试

网友B:
如果USB的输出电流只是略微不够用,可考虑采用双头USB线来提高输出电流。

网友:
推荐一颗吧,MIC2619

网友D:
你好 请问申请dc/dc DEMO板 一般测试那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