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的例程

楼主(2017-01-08):
求一个关于emwin的例程 我见文档里说有官方例程 可是没找到

网友A:
这个图形库真是功能强大!!  不仅配置函数丰富,而且支持驱动也是相当的多,几乎没有不能使用的

网友B:
详细说说怎么回事啊,这么说太笼统了

网友C:
大体的配置方案再其中文手册里有,在阅读中文手册之前应该吧emwin库下载下来,观察其文件夹结构,这样看起手册来比较方便

网友C:
一边看手册一边新建一个工程来验证

网友D:
注意一点,按照其手册操作完之后,编译会报错,说你米有 GUI_X_Config云云。这个时候你需要添加一个例程文件,因为库里面的文件没有GUI_X_Config这个函数。(例程文件在:Resources/Examples)

网友E:
本身库里面是不带驱动程序的,需要自己编写,但LCDConf里包含了一些底层的函数,供你写驱动使用,因此还是很方便的。另外,如果你使用的是接口组件,官方编译出来的库里也是包含了这些底层函数的。

网友F:
库的添加问题,这个一定要对,凡是不再根目录下的库文件一定要添加路径。

网友G:
PSOC3对这个库的支持还算少的,PSOC5的更为强大,若有大牛有什么心得 多多分享交流。

网友H:
呵呵,这个图形库洞内有用过,什么时候也下载下来看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