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复用

楼主(2017-01-08):
想既测温服又测电压值,可是只有一个ADCMEM,我应该怎么操作求大虾相助!

楼主:
用的是MSP430G2553

网友A:
msp430g2553的ADC有8个通道,测温不影响测电压啊

网友B:
用多通道单次采样或多通道多次采样模式,ADC10由高到低依次转换各个通道,每转换完成一个通道,触发一次中断,在中断中读取ADC10MEM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一下,你那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的,想用多通道,但只有一个MEM,怎么实现啊?

网友D:
切换通道都不会吗

网友E:
通道转换吧。。若已经设计成一个采集端口的话,那就需要分时复用了。。

网友F:
这个合理的配置ADC的采集转换模式的就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