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adence 17.2格式的PCB如何导出低版本的或者PADS、AD格式的?

楼主(2017-01-08):
cadence 17.2格式的PCB如何导出低版本的或者PADS、AD格式的?希望高手能帮忙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有需要转换的朋友请联系我,VX:1573419125。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q1573419125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1573419125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1573419125,谢谢。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1-5-7-3-4-1-9-1-2-5,谢谢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1573419125,谢谢

网友A:
1.首先要建立两个系统变量(有的机器可能已经有了,就不需要建立了):
AEX_BIN_ROOT   值: (你的PCBENV文件夹的位置),如E:\Allegro_Project\pcbenv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    值:1
2.将PADS安装目录下的skill_scripts里面的文件全部copy到pebenv里面
如:将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下的文件COPY到E:\Allegro_Project\pcbenv
3.将Allegro的PCB转换成低版本的(16.3或以下)的PCB文件,新建一个文件夹,将要转换的低版本的PCB文件放在新建的文件夹中
4.在Allegro软件的Setup下的user preferences Editor 中的Skill选项里,在telskill选项中打√ ,这时软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不用理会,关闭它就可以了。
5.在Command命令栏里键入:skill load "dfl_main.il"
注意输入时,引号不能少,load和引号间是有空格的,要是输入不正确,命令是无法执行的。回车后,会看到程序执行一大串命令,中途的每个命令不能有出现ERROR错误信息,否则转换不成功。执行完后,在Command中输入:main out 这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点击“Star One Way Translation”  等待…        结束。
6.打开PADS的Translator工具: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                                添加刚才处理过的低版本的Allegro  PCB文件,执行转换,
转换完成后,在PCB的文件夹下会产生一个这样格式的PCB文件:        design_ ******** .pcb# 用PADS Layout打开它,设置一下颜色显示,惊喜!就是你要的文件!
ok,恭喜转换成功!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已经可以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Q1573419125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 联系我,Q1-5-7-3-4-1-9-1-2-5。

网友B:
cadence的 销售 告诉我 17.2 不能往下导了
所以 我不装新的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已经可以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Q1573419125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1573419125,谢谢。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 联系我,Q1-5-7-3-4-1-9-1-2-5,谢谢

楼主:
down rev of designs ti earlier (includeing) is not support
不支持将设计的下转速设置为更早(包括)

那能不能导入其他格式来导入AD或者pads呢?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1573419125,谢谢。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 联系我,Q1-5-7-3-4-1-9-1-2-5,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要建立两个系统变量(有的机器可能已经有了,就不需要建立了):
AEX_BIN_ROOT ...

好的,我试试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1573419125,谢谢

网友A:
我网上找的  没试过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 联系我,Q1-5-7-3-4-1-9-1-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down rev of designs ti earlier (includeing) is not support
不支持将设计的下转速设置为更早(包括)
...

AD 只能导入低版本的dsn或者brd
或者说版本越低 成功率越高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 联系我,Q1-5-7-3-4-1-9-1-2-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adence的 销售 告诉我 17.2 不能往下导了
所以 我不装新的

是的, 17开始就不能向下了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 联系我,Q1-5-7-3-4-1-9-1-2-5,谢谢

网友D(2019-03-19):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需要用skill,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

联系我,Q:1573419125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首先要建立两个系统变量(有的机器可能已经有了,就不需要建立了):
AEX_BIN_ROOT ...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157341912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D 只能导入低版本的dsn或者brd
或者说版本越低 成功率越高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157341912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 17开始就不能向下了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我已经转换成功了,有需要请联系我,Q1573419125

网友D:
allegro17.2 BRD可以转PADS9.5或者AD的PCB格式文件,亲测通过,有需要请联系我。Q1573419125,谢谢。

网友D(2019-04-18):
allegro17.2的BRD可以转换为PADS9.5或者AD格式的PCB,有需要转换的朋友请联系我,VX:1573419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