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个远距离电源方案

楼主(2017-01-09):
有一个需求,在1公里的一条线上一串传感器,3.3V或5V供电,每个传感器的电流很小,峰值就30mA左右,大侠觉得有没有合适的电源方案?用DC-DC的升压接力可行吗?

网友A:
自己搜下线阻长度关系  看看你的线多粗,损耗多少
建议用 24V 或者更高 传输 末端搞个 稳压芯片
你的传感器是数字信号还是开关量 模拟信号?

网友B:
传感器要求电流很小,关键是线路阻抗,只要计算好线路阻抗没问题,后端挂个LOD,应该没问题,传感器通讯可以采用RS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搜下线阻长度关系  看看你的线多粗,损耗多少
建议用 24V 或者更高 传输 末端搞个 稳压芯片
你的传感 ...

多谢指点,有一个问题就是传感器其实是在这一路上均匀分布的,最初的几个应该稳压的压差就很大了。不知道能不能推荐一个承受高压差的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要求电流很小,关键是线路阻抗,只要计算好线路阻抗没问题,后端挂个LOD,应该没问题,传感器通讯可 ...

我也计划是用485通信。一串并的传感器多了压降估计也不少

网友C:
这个模式我10年前就用了,我是用的MBUS通讯(自己可以去看一下,两线制通讯和电源一体的),1mm2多股铜线国标是6欧姆/百米双线来回,市面上很多线是铜包铝或者铜包铁,8偶~18偶是比较大众化的。只是要控制每个点的待机电流,至于其它你需要综合考虑,工程成本上有通讯的话这种成本是较低的,就是施工要麻烦一点,如果不考虑成本可以考虑太阳能滴胶板加超级电容,用锂电池也可以,电池管理做的好寿命一般在2~3年之间

人家设计的产品寿命20-30年,你设计2-3年。高。、。

网友D:
这事和电源本身没多大关系。

网友E:
拉个220不就完事了

网友F:
这个产品,完全可以考虑总线型烟感的做法!
将市电转为24V交流电传输,每个节点,就用整流桥+高压低功耗的LDO得到传感器的工作电压,传感器信号的传输用所谓电力猫方式,调制在交流电上。
高压低功耗的LDO很多,静态功耗也就2uA左右,比如SGM2200H、HT71xx-1系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好,不知道楼主是否清楚我们现在的供电系统为什么都是交流供电,而不是直流供电呢?楼主仔 ...

交流电好配电,用一个变压器而已,如果早期用直流电糸统,从高压降到低压,不知要用多少设备来降压,用逆变器吗,再整成直流。太复杂了。因此早期美国最先用直流输电的,(爱迪生集团),后用交流输电了。

网友I(2017-02-14):
我们有 100V的降压DC芯片,理论上可以满足,你可以用80V,我们IC放终端降压到3V或者多少都可以,Q243376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