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485加怎样的而电路才能实现全双工

楼主(2017-01-09):
rs485加怎样的而电路才能实现全双工

网友A:
连四条线收发分开通讯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四条线收发分开通讯就行了。

那不就相当于开了两个SCI吗?好浪费

网友C:
两对485芯片,每对只负责一个方向,管脚接固定电平。

怎么这么别扭。。。
直接用422芯片吧。

对!:)

网友D:
考虑到数据前导码 可以使用自动控制收发方向 可以做到全双工

网友E:
RS485全双工就不再是RS485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