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Modbus主站 模拟器 !

楼主(2017-01-09):
使用STM32F0开发的RS485变送器(使用Modbus RTU协议),为了调试,需要用 Modbus主站 模拟器 来调试。
在网上 没找到,因此 来论坛发帖求助!

谢谢!

网友A:
找个支持modbus的串口调试工具就可以

网友B:
前一段做个项目正好自己编了一个简陋的Serial Master, 和Serial Slave,去现场前用模拟器调好设备,去现场几乎不用调就成功了。现在贡献出来,没有说明书,应该一看就懂的。CRC是CRC16,ModBus RTU 协议需自己按16进制填写各字节,中间用空格间隔,填写在“Arbitrary Command (HEX)”一栏,然后按“Add CRC”来添加最后的两个CRC字节。 “Bytes to Receive” 要填入Slave正常情况下传回的字节数。
“Auto Resend”, “Auto CRC”用于测试重复发送命令,以测试系统的多次收发的稳定性,测试单次命令的收发就不要选。

没查过网上有无免费的相应软件,反正自己编也不费事,就自己动手整了。

免责声明:不保证软件是无错误的,不保证软件符合您的应用要求,不对可能因为使用或不当使用软件造成的任何损失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支持modbus的串口调试工具就可以

谢谢版主!

还有这样的 串口调试工具呀!去百度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段做个项目正好自己编了一个简陋的Serial Master, 和Serial Slave,去现场前用模拟器调好设备,去现场 ...

谢谢大侠 !研究下你的大作...

网友C:
modbus poll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KUWqkN 密码:840h

谢谢版主 !研究下你给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 poll不行么?

不知道,还在测试

全英文的,好吃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还有这样的 串口调试工具呀!去百度找找...

modbus poll,modscan我经常用,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dbus poll,modscan我经常用,都不错

谢谢 大侠!

Modbus poll 我有了,可是 没有中文的使用说明,还不会用

可否 把你的 modscan给我共享下,我看 百度上有modscan的中文资料,应该上手快些吧邮箱:my806email@foxmail.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侠!

Modbus poll 我有了,可是 没有中文的使用说明,还不会用

modscan在win7中好像有问题,不知道有没解决。

网友G(2019-03-30):
谢谢大侠 !研究下你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