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消除火花

楼主(2017-01-09):
用继电器 开关220V 驱动电磁铁,此时在继电器开关一侧加RC消火花电路,电容可否选择安规0.1uF 275VAC

网友A:
可以选择275V的 CBB电容,串个100以下的电阻1W的可行的.

选安规电容需要注明耐压等级:X2是2.5kVDC,X3是1.2kVDC,耐压测试时间1分钟。

网友B:
这个电容电压要选的高一些  至少1KV

网友C:
要看你的电磁铁电流有多大,才好选RC

网友D:
275V安规电容,很好的选型。

楼主:
交流模式下可以用RC 方式消除火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