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压采集输入保护方式选择

楼主(2017-01-09):
最近看到有用以下2种方式用来保护模拟电压输入,2者之间那种方式更可靠,可取?

网友A:
前端信号内阻小,用图1较好;
前端信号内阻大,用图2较好;
就保护对象-单片机来说,图1相对合理,但稳压二极管的漏电影响测量精度;
图2对测量精度影响较小,但过压时D11压降较大,IO口电压超过5.5V,对单片机的风险比图1大;

网友B:
都不好,图1 漏电流大 图2 电源没有灌电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