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差分

楼主(2017-01-09):
怎么将一个17V左右的电压差信号处理送入ADC口进行测量其值?这个差分电路该怎么搭,求解

网友A:
分压 进运放
差分整单 然后跟随 进AD

网友B:
运放就是擅长将差分信号转换成单端信号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压 进运放
差分整单 然后跟随 进AD

能搭个简单电路吗,模拟电路贼差,我主要是搞软件的。进运放出来不就成了高低电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放就是擅长将差分信号转换成单端信号的器件.

分立元件做的差分电路,因器件的离散性大,很难有很高的CMRR。有专用的差区器件,包启四个电阻(光刻的)一致性很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搭个简单电路吗,模拟电路贼差,我主要是搞软件的。进运放出来不就成了高低电平吗 ...

谁说进运放出来就是高低电平的?运放只负责将信号放大,这个可以提高ADC的采集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