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I2C的调试问题求助

楼主(2017-01-09):
实现:读取某个寄存器的值                                                                                                    问题:全速运行时,RXBUF得到的是0XFF ,当单步调试时,RXBUF得到的是0X48,得到的值是正确的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各位大神们可以提供一下思路吗?
代码如下,使用的是TI的driverlib库写的
初始化如下:

读单个字节代码如下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型号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型号的mcu?

报告楼主,还是FR5969的MCU呐,解决问题啦~~~
在每次置了Start的UCTXSTT位后,需要等待UCTXSTT这个位的置起,就通信正常了,代码如下:
  1.     //Send start
  2.     HWREG16(EUSCI_B0_BASE + OFS_UCBxCTLW0) |= UCTXSTT;
  3.     while(HWREG16(EUSCI_B0_BASE + OFS_UCBxCTLW0) & UCTXST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告楼主,还是FR5969的MCU呐,解决问题啦~~~
在每次置了Start的UCTXSTT位后,需要等待UCTXSTT ...

网友B:
发送的时候是不是太连续了?

网友B:
iic的读取速度也是有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的时候是不是太连续了?

没有啊,只是单独读一个字节而已呐,不快,是外设的最低频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ic的读取速度也是有限制的。

一般都是几百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只是单独读一个字节而已呐,不快,是外设的最低频率了

外设的读取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设的读取速度是多少?

100k-400k,我设置了100k

网友D:
I2C的总线应用,还要看地址的。

网友E:
这个检查下看下是否是电路上的干扰影响了

网友F:
这个检查下I2C的最大数据速率的要求的

网友G:
读取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G:
iic最快也就是400k

网友H:
用到是什么的处理器?

网友H:
读写的频率是多少?怎么不用模拟io

网友I:
看下这个总线的还有其他地方调用的没

网友J:
TI的driverlib库?

网友J:
driverlib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driverlib库怎么用?

看我分享的帖子CCS的用法里面有介绍
1、把整个driverlib库加入你的工程文件夹
2、添加include路径就可以了
TI有视频介绍drivlib的用法,官方视频当然可以看啦,其实跟直接调用寄存器差不多的,TI给封装了一下,更加易懂

网友K:
这个跟楼主的读取速度有关系

网友K:
单步调试应该是读取的速度慢,数据正确。

网友L:
读取iic的数据肯定不一一样的。

网友L:
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是不是IO不正确。

网友A:
楼主,iic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M:
你这是什么的芯片?

网友M:
数据采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N:
100k-400k,我设置了100k

这个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怎么设置的

你可以看官方的例程,上面有介绍怎么使用波特率的,都是配置寄存器,库函数的例程会好看一些

网友O:
这个是什么芯片?库函数没有用过这个呢。

网友O:
是不是数据读取速度太快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是什么芯片?库函数没有用过这个呢。

MSP430FR5969,    用的是driverlib这个库,例程里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iic的问题还没解决?

群主,解决啦~~~还素有很多人回帖子哦,所以我要先结贴对吧~~

网友P:
楼主的读取速度能够到多少?

网友P:
你看看数据读取是不是一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