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初学者问题:为何cube设置完后,无LCD CLK输出

楼主(2017-01-09):
以前没接触过STM32系列,类似的都没有
项目需要用STM32F469驱动一块5寸的TFT液晶屏,显示一些静态图片。我用CUBE设置了时钟源和输出频率,IO接口也按电路设置好了。程序下载后测量外部晶振也正常工作了,点灯可以证明程序已经运行。为何测量LCD的CLK无输出呢。。。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么?因为问题太初级,未找到相关问题的介绍。。。
PS:液晶的Timing character可能设置的不太正确呢,主要是程序中的参数和液晶屏的文档中对应关系不能完全对应上呢,这个会影响时钟输出么。

网友A:
设置不太正确;
也有可能CUBE软件的BUG,你再查查

楼主:
主要是在代码中没有看到有关于LCD CLK方面的设置,只知道可以在CUBE中进行设置,在LCD_Init中倒是可以看到关于Timing character中的一些参数设置,如显示分辨率的行、列数等。

楼主:
因为机器往外导图片不方便,我大致描述一下我的设置。
在cube中,我设置的时钟输入源为外部的8MHz晶振,PLL Source Mux选择的为HSE,System Clock Mux选择的为PLLCLK,也由外部晶振而来,最终的LCD-TFT clocks为48MHz,其他的一些除了APB1为45,都为90。
我在SystemClock_Config()中没有看到关于LCD-TFT clocks的参数,在MX_LTDC_Iint()中也没有时钟的设置。像什么AccumulatedActiveW和AccumulatedActiveH,TotalWidth,TotalHeight等这些参数也按液晶规格书更改过,好像无关紧要。时钟还是没有。不知道还要查看哪儿的设置了。CUBE中我看也没什么了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CUBE中设置完后,自动生成的代码并不能自己初始化产生LCD_CLK,需要自己手动添加初始化代码。需要添加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函数,对需要输出的外围设备时钟进行初始化设置。不过目前还有点儿小问题,就是在板卡不连接液晶的情况下,在线下载调试时时钟正常,一旦接入液晶,连接下载器LCD_CLK就不正常了,只有下载完成后,断开下载线,重新上电,时钟才能正常输出。还没有查到原因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