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AM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7-01-09):
由于程序空间有限,想把初始写数据的程序删掉,直接把数据存到FRAM,怎么做?

网友A:
直接把数据定义到指定的地址就可以,记得配置好cmd文件

网友B:
数据能够保存到ram?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处理器?

楼主:
我是想直接把全局变量初始值定义在fram区域

MSP430FR4133

网友C:
cmd文件得配置好

网友D:
你需要修改BootLoader吧

网友D:
看看你的起始地址怎么弄

网友E:
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E:
FRAM直接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