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用过SIM808的大佬!芯片总是提示过压,什么问题?

楼主(2017-01-09):
大家好,这个SIM808芯片,外部供电(5V)的时候,提示过压保护,我N次更换电阻,将芯片输入电压一路从3.8V降低到3.36V 再低就无法开机了,可是一开机正常两秒钟,必然提示OVER VOLTAGE POWER DOWN 然后就关机了,我赶着关机前查询了内部的电源参数,内部测量的电压从(实际3.8V)5635mv降到(实际3.36V)4436mv,但是依然处于过压状态。完全不能用啊我擦。。。
各位大佬谁用过这个芯片,有没有啥经验之谈呢?谢谢

网友A:
SIM808不清楚,quectel的模块供电不能超过4.2V。

网友B:
不看规格书就供个5V?

网友B:
你的设计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计图呢?

规格书要求5-12V,肯定不能不看规格书就供电啊

网友B:
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对的,就这个芯片,我电源供电是5V,最后通过电路转换成3.36V输入,都提示过压,芯片好像输出不稳,一直有莫名其妙的脉冲点亮LED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就这个芯片,我电源供电是5V,最后通过电路转换成3.36V输入,都提示过压,芯片好像输出不稳,一直 ...

换一片模块试试

楼主:
就剩下一片了,还葬送在我手里了,感觉工作不保了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剩下一片了,还葬送在我手里了,感觉工作不保了哈哈哈

自己买一片啊,也不贵。总有补救措施的

网友D:
在降压到3.8V后,加一个220uF/10V的电容再给SIM808供电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到某宝买一个回来参考一下啦

网友E:
肯定能弄到积分吗,这个积分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买一片啊,也不贵。总有补救措施的

我算了半天,把输入电压前的板子电阻阻值改了,,还并联了一个电阻,现在外部输入电压低了0.04V,刚好满足SIM808内部检测电压的阈值,可以启动工作了。。他们给我提供的这膜片肯定有问题,明明外面电压不超标,它监测的还是超标。不过现在改了电阻可以工作了,希望不会被骂的太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算了半天,把输入电压前的板子电阻阻值改了,,还并联了一个电阻,现在外部输入电压低了0.04V,刚好满 ...

...
网上有卖pcb模块的,你参考他们的电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
网上有卖pcb模块的,你参考他们的电路就可以

公司自己设计的电路,做整车控制器的,我也没法乱改。。。应该是芯片坏了,我监测了输入电压一直是3.338,但是一直提示过压,昨天换了电阻后能开机了,但是提示欠压。。。

网友F:
sim808加5V电压。。。。。。烧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G:
这个模块对供电有2个要求,电压<4.4v,电流>1A.
所以串电阻降压不妥,电压降下来了,内阻也增大了,电流上不去,也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把电阻换成二极管.可串2只1N5817肖特基二极管.
你目前情况可能己经损坏了.

网友H(点评):
谢谢,正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m808加5V电压。。。。。。烧坏的可能性大。。。

是电源供电5V,最终输入只有3.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模块对供电有2个要求,电压<4.4v,电流>1A.
所以串电阻降压不妥,电压降下来了,内阻也增大了,电流上不去 ...

谢谢T大哥的指导
已经不行了,抢救不回来了,现在芯片牛X到自己给自己发指令,然后自己执行自己发的指令,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