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不同电流的IPM功率模块怎么选择

楼主(2017-01-09):
现要做一个700W的BLDCM驱动器,电机输入电源是310V,选多大电流的模块为好?我看有的产品选20A的,要这么大吗?

网友A:
电机启动电流比较大
如果成本和空间够,可以考虑放个余量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启动电流比较大
如果成本和空间够,可以考虑放个余量大的

用15A或者10A应该也可以做吧,取最大电流3~5A,电压有310V的话做700W的额定功率?

网友A:
10A 15A 可以的 封装是一样的

网友B:
具体多少,看你的散热情况了。选大管子,管压降会低一些。

网友C:
主要还是取决于散热的条件

发的热能散出去保证合适的温升就行,当然是各种工况,尤其是在恶略工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