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问题

楼主(2017-01-09):
我有个问题,我的can总线(canh  canl)本来在一块pcb上,通过光钎发往其他设备,现在我需要把can总线从一块PCB扩展到两块PCB,且这两块PCB间隔15米,工况是是电力设备,强电磁环境。我用的总线收发器是82C250,如果我只是单纯的把82c250所维持的总线拉到15米远的地方,这样信号失真是不很大???
或者有其他方法可以使15米远的两个主控制器同步得到数据??

网友A:
楼上是来搞笑的吗? 推销QQ群也不能瞎扯啊。
CAN总线就是可以远距离传输的,15米根本不算事,降低速率的话百来米都没问题。
我做过速率50k距离1000米的。

网友B:
2L是来搞笑的,鉴定完毕。依2L的水平,这个QQ群最好不要加。

网友C:
搞笑二楼建议楼主给他发一份can通信协议的资料给他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来搞笑的吗? 推销QQ群也不能瞎扯啊。
CAN总线就是可以远距离传输的,15米根本不算事,降低速率的话 ...

那请问我想保持1M速率的话,可以把总线拉15米?关键总线上挂的全是82c250收发器,最多12个,不知道15米可以吗?干扰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想保持1M速率的话,可以把总线拉15米?关键总线上挂的全是82c250收发器,最多12个,不知道15米可 ...

1M速率15米,理论上是可以。
但是很多因素都会影响通讯距离,通讯线的粗细类型、节点数量、节点的结电容、终端电阻等。
楼主问半天不如自己弄根线测试下,15米又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速率15米,理论上是可以。
但是很多因素都会影响通讯距离,通讯线的粗细类型、节点数量、节点的结电容 ...

领导没让这么干,非要通过can发给15米外的控制器,然后在通过控制器上的can发下去,这样就多了一个通信周期的时间,逆变器设备实时要求较高,然而头儿的这样说了,所以。。。。

网友D:
强烈同意7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