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大神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01-09):
如图,在公司发现的一种芯片,像是存储芯片,不敢确定,请大神指教一下,这是哪款?有没有参考资料

网友A:
楼主稍微动动小爪子,把第一行的文字敲入度娘就看到了。

可能是E2,不给你剧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稍微动动小爪子,把第一行的文字敲入度娘就看到了。

可能是E2,不给你剧透哦。 ...

查了好久没查到,应该是atmel系列,但是没看到502这型号啊

网友B:
好像不是ATMEL。
似乎是某个24C04

网友B:
搜了一下。是ATMEL。AT24C04C。最低电压1.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了一下。是ATMEL。AT24C04C。最低电压1.7V

谢谢

网友C:
这个,搜索引擎随便一搜就出来了。。。。。。

网友C:
天猫或者立创商城等一些网上商城都有实物的清晰大图的,你也可以比对

网友D:
这个就是24C04。我经常用这个。其实大家平时没注意看,品牌太多。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E:
很明显就是24c04

网友F:
开卷有益,哈受教了。

网友G(2022-05-28):
爱特梅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