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的中继广播功能能否实现批量下载?

楼主(2017-01-09):
各位大神好,我看STC说明书里说串口1有中继广播功能,能把串口1RXD的电平实时输出到TXD口上,就是中继广播功能。使用STC的下载器,这个功能能否实现批量下载?比如我做了很多个一样的电路板,把每个板子下载口的TXD连到下一块板子的RXD上?我试了没成。
请问谁这么用过,怎么用的?
或者有其他方法能批量下载?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批量下载,一般指写完了一个芯片不用动,再放另一个空白片就可以写,楼主说的一起写,我还没有见到过

网友B:
量产烧录器你值得拥有

网友C:
因下载过程中STC-ISP 要与单片机进行交互通讯,所以一拖多烧录我认为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