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开发板下载不了

楼主(2017-01-09):
请问我用stlink已经显示连上芯片了,但是keil下载的时候提示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查了stlink连接都没有错啊,是不是芯片被锁了?如果是的话如何解锁?

网友A:
看看论坛有没有人上传解锁工具,我记得有人传过。官方有这么一个工具的,翻以前的帖子看看。

楼主:
换成Jlink就可以用了

网友B: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接口选错了,选了JTAG,
用ST LINK  要选SW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接口选错了,选了JTAG,
用ST LINK  要选SWD ,

谢谢资深回答,我是在amobbs看到你推荐才选用这款的哈,我有选了SWD,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用,后来换了jlink就可以了就没再研究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