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么有人用过无线路由中继器

楼主(2017-01-09):
有没有人用过无线路由中继器了,能不能串联使用了,还有稳定性怎么样,如果能串联的话有没有数量限制

网友A:
具体项目情况分析把, 有的是同频道转发, 有的是异频道转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无线中继相关专辑 13册 44M ◆〓

楼主:
公司要我做无线小车管理系统,网络部分不知道怎么搞啊,郁闷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无线网络布局能大面积覆盖,目前使用wifi,但是覆盖面积有限,所以想用中继器来看看能不能实现无死角的wifi布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无线中继相关专辑 13册 44M ◆〓

请问下,中继器实现远距离覆盖稳定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中继器实现远距离覆盖稳定么

少累,木玩过,自己啃资料吧,哈哈,相信自已.
节点分布密点,供电稳定,应该没事.
不过得看环境,得实地调试节点分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累,木玩过,自己啃资料吧,哈哈,相信自已.
节点分布密点,供电稳定,应该没事.
不过得看环境,得实地调试节 ...

哎!工业用的wifi寻轨小车,环境怎么好得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工业用的wifi寻轨小车,环境怎么好得起来

那得现场调试,纸上谈兵是算不出的.增加节点,增大功率.
其实wifi+电网载波是个可用方案,在车间小范围用wifi,厂区内再用其他方法链接.这样可绕开车间内复杂环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工业用的wifi寻轨小车,环境怎么好得起来

具体需要什么功能,理论上配套有软件阿

楼主:
433不可行啊,公司产品有433的信号杂波更大,目前更倾向使用wifi,wifi模块我使用的卓岚的,现在我有个项目已经用起来的,虽然偶尔会掉下线,不过基本上通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需要什么功能,理论上配套有软件阿

假如说一个车间,分为仓库、流水线、smt,就在主机上面调度小车。假如说某条流水线需要小车去拉pcb板,就呼叫,然后上位机软件就会调度一台空闲的小车从停放位置出发,去smt拉货,拉完货又自动回到停放位置等待呼叫。同理假如说仓库呼叫一样的道理。假如没电了也会自动巡轨,去充电部分自动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433不可行啊,公司产品有433的信号杂波更大,目前更倾向使用wifi,wifi模块我使用的卓岚的,现在我有个项 ...

zigbee也可以考虑啊 可以组网
如果非要用wifi的话就加功放 天线,接收端提高接收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zigbee也可以考虑啊 可以组网
如果非要用wifi的话就加功放 天线,接收端提高接收灵敏度 ...

其实偶尔掉下线也没关系的,我的软件会自动连接上wifi模块的,只不过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通讯距离只限一个路由器的方圆内,没什么好法子可以覆盖整个车间整栋楼,目前看到了中继器,不过没用过,想搞清楚那个玩意到底行不行公司买个东西麻烦得要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偶尔掉下线也没关系的,我的软件会自动连接上wifi模块的,只不过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通讯距离只限一个 ...

应该是可以的 wifi中继器的作用就是收到信号然后转发,从而扩大wifi覆盖范围,但如果节点多的话不清楚具体的稳定性 需要测试

网友E:
我单位的产品是 zigbee 路由和中继都挺稳定的

网友F:
企业用的WIFI无死角大范围覆盖,那你去51cto问问吧,建议AP+AC,高铁站的wifi就是这样的,但是价格就贵了,不知你们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方案,自己问问吧。

网友G:
用无线路由器桥接啊,多用几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说一个车间,分为仓库、流水线、smt,就在主机上面调度小车。假如说某条流水线需要小车去拉pcb板,就 ...

如果只是无线覆盖,问题,让系统集成商搞定就行了,  廉价方案就是用无线路由器 进行联线(转发)
经典方案 :TP-link   的 WDS 桥接模式  只用一个 SSID 和密码即可,全部AP 点使用一个相同的频道, 基本上 确保性能下可以作3级的无线桥接,每级支持25~250台 AP......基本上工厂覆盖完了,  不好的地方就是~~~ AP太多安理麻烦,

对上边的方案进行升级板,  就是 一个 AP接入控制管理器,直接管理到全部AP  ,  楼上也有人提到了,  就成本高些,但应该可能接受。 这样网络也安全和好管理,

建议就是开白名单功能,只接收,认证记录的受权设备接入网络,

网友H:
拉线,,WiFi那种机制,,客户端一多自己都顾不来了还  中继,,除非你基站间跟基站客户端间分离

网友I:
在工业现场最好使用有线(以太网)+无线方案(WIFI),比纯无线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