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4-20mA电流信号的输出掉线检测功能 讨论

楼主(2017-01-09):
最近在做一个(4-20)mA电流信号输出的传感器,客户要求带自检测功能,即:当前输出的电流值可以检测回来,如果这个功能实现不了,最起码要实现输出掉线检测功能。
所采用的的电流输出方案:DA芯片(输出电压信号)+XTR111。
举例:自检测功能:此时传感器应该输出15mA的电流值,传感器需要知道实际输出的值是多少。
          输出掉线检测:传感器应该输出15mA的电流值,单片机控制输出了相应的电压,由于XTR111故障电流其实并未输出,这时候传感器要知道没有输出电流。

这个功能大家有没有思路?我想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思路,想用线性光耦,但是也没有可行的方案,希望大家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4-20mA电流信号回路中串联一支电阻,从电阻两端电压即可知输出电流是多大。

不知道“掉线”指什么,是指短路还是开路。测量4-20mA电流信号两输出端电压,为零即可判断短路,很大(具体要看你的4-20mA电流信号可以输出的最大电压)且输出电流为零(或很小)则判断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0mA电流信号回路中串联一支电阻,从电阻两端电压即可知输出电流是多大。

不知道“掉线”指什么,是指短 ...

我所谓的掉线就是指本应输出10mA的电流,但实际上并没有输出。
串电阻采电压的话,一方面会增加了AD采用通道的使用情况,因为我的电流输出有8路;另一方面会降低电流信号的驱动能力。

网友B:
输出回路  采集电流就是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所谓的掉线就是指本应输出10mA的电流,但实际上并没有输出。
串电阻采电压的话,一方面会增加了AD采用 ...

“本应输出10mA的电流,但实际上并没有输出”
输出电流为零,是“没有输出”10mA,输出电流为5mA,也是“没有输出”10mA,输出电流15mA,也是“没有输出”10mA。
对输出电流采样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所谓的掉线就是指本应输出10mA的电流,但实际上并没有输出。
串电阻采电压的话,一方面会增加了AD采用 ...

“串电阻采电压的话,一方面会增加了AD采用通道的使用情况,因为我的电流输出有8路;另一方面会降低电流信号的驱动能力。”
你要实现用户的要求,难道不需要付出包括硬件和软件的代价?

网友C:
串小电阻放大,模拟开关,AD采集,除了这样其他的也想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