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电感好还是环形电感好

楼主(2017-01-09):
各位大神,
从干扰角度来说,是屏蔽电感好还是环形电感好呢?
个人看法:环形电感有磁芯,磁路基本都在磁芯内部,不会漏磁。。。。不知道屏蔽贴片电感内部结构如何?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研究漏磁,那就是环形电感更好,因为形状更规范,屏蔽电感其实就是工字电感加了个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研究漏磁,那就是环形电感更好,因为形状更规范,屏蔽电感其实就是工字电感加了个壳。 ...

多谢!
  工字电感磁路没有闭环,那会跑到空气中去了。。。。貌似,形成漏磁
  刚拆了个屏蔽电感,发现外壳是一层黑色的脆的东西---貌似是导磁物质?这样磁路闭环了,漏磁少?那和环形电感差不多了?
  从EMC角度看哪个好呢?

网友B:
从原理上讲, 屏蔽电感也是闭合磁路, 不会漏磁, 但由于装配缝隙和磁路突变, 漏磁情况应该会高于环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上讲, 屏蔽电感也是闭合磁路, 不会漏磁, 但由于装配缝隙和磁路突变, 漏磁情况应该会高于环形的. ...

感谢!

网友C:
如果可以比较,考虑EMI时,采用磁罩式电感优于常环形磁芯结构。
比较这类问题,一定要细之再细,别把各概念混得一团糟。

多谢!

网友D:
磁环电感虽然没有导磁材料做的屏蔽壳,但磁场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它本身就具有自屏蔽效应,而且磁环内的磁场是连续的。屏蔽电感的外壳和磁芯之间始终存在缝隙,造成磁芯内的磁场在缝隙处不连续,于是磁场就从这里泄漏到空气中。虽然理想的磁环电感是不可能泄漏磁场的,但如果绕在磁环上的线圈太疏松,导线与磁环间的间隙太大,还是会存在很少量的漏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
  工字电感磁路没有闭环,那会跑到空气中去了。。。。貌似,形成漏磁
  刚拆了个屏蔽电感,发现外 ...

你说的这种屏蔽电感是工字电感在绕组上喷了一层磁粉,
还有是加磁芯外壳的。

网友F:
最好的是环形磁芯,然后外面加上磁屏蔽,而且外面的导磁屏蔽层要与绕组隔开一些距离。
更好的是多层磁屏蔽。

网友C:
他们前面实际是指“磁罐”结构的磁路。
通常介绍它时讲“屏蔽性”如何如何,但并不是磁性元件的屏蔽结构。

环形磁芯的绕组裸露,环导线的磁场也外漏泄。

网友C:
环牛或什么牛,加个罩罩,那才可能叫磁屏蔽。

网友G(2019-06-14):
      屏蔽电感好还是环形电感好?那就先要从他们各自的功能优势来考虑?
1、屏蔽工字电感的优势:
      屏蔽工字电感屏蔽工字电感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是跟插件电感的作用是有区别的,工字电感使用的额定电流会比一般的插件电感要大,因为工字电感的线径也比较粗,在实际电路中电感的具有抗干扰的作用,工字电感的频率特性具有一定的工作范围,工字电感对比其他的插件电感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体积小、高Q值、低损耗、是电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电路中占用的空间也相对的比较小,更适合安装和便于电路中的使用,而且电感量的范围比较广,可根据客户要求的感量生产。
2.环形电感的优势特征:
     环形电感是电子元器件,主要由圆环形磁芯,对铁粉,铁氧体, 围绕着它,或其他材料电线要做一个喇叭电感。纵场电感线圈电感线圈被使用在广泛的应用,如高频线圈与变压器。软磁电感能有更高的问因素和更高的电感构造比同样电磁线圈。这是很大程度上因为较小的圈数时需要提供一个封闭的核心磁性的路径。这磁通在一个高渗透率只限于核心,禁闭所耗能量降低,可以被吸收到附近的物体,所以环形线圈提供一些芯。在几何的磁场通量方向的螺纹环的中心,而软磁通量方向平行的核心是环。
    参考学习岑科电感:秉承着电感之家、员工之家的理念!http://www.cenkersz.com/chdg.html

网友H:
给你分析一下环形电感的漏磁构成吧:
1、环形材料的各向异性,是漏磁的一个很大因素,这是材料不是理想顺磁性引起的。
2、频率对环形磁芯的漏磁影响,频率越高漏磁越大,这是磁环这个物理结构引起的。
3、磁芯磁导率对磁芯漏磁的影响,这是磁芯对磁力线约束力引起的。
再给你分析屏蔽电感漏磁构成:
典型的如CDRH类屏蔽电感,由一个工字型磁芯,和等高度管型外磁路组成,且留有典型气隙。
唯一的来源就是工艺要求留的气隙部分产生的磁场逃逸。
这么和你说吧,如果你在一个环形磁芯2边各绕一半,圈数一样,然后用10KHz以上测试2线圈之间的漏感,这就是典型的漏磁,而且可以肯定告诉你,很大。比一般高频变压器线圈间漏感大数量级以上关系,而屏蔽电感的结构是优于一般的高频变压器EC、PQ等类型开气隙变压器特征的。

网友I:
干扰有两个,干扰和被干扰,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