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CS创建基于设备库项目的问题

楼主(2017-01-09):
创建CCS项目的时候,没有创建DriveLib选项

网友A:
如果需要可以手动添加DriveLib。或者从官网带DriveLib的例程开始

网友B:
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就没有了,现在就手动添加。。

网友C:
你手动添加工程之后,这个作为基础工程,别写东西,直接在CCS中复制黏贴修改工程名字就就可以了。

网友D:
我通常是直接导入官方的例程,然后在上面修改的。

网友E:
这个lib不是自己填写路径吗?

网友F:
不知道所指的设备库是指的什么?

网友G:
这些函数是和开发环境有关的,可以翻看开发环境相关的手册

网友H:
可以用个另类的方法,导入固件库里边的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