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CS打开已有工程出现问题

楼主(2017-01-09):
CCS有没直接打开已有工程的方法,而不是导入工程,就想IAR,KEIL那样,直接点击就可以打开工程

网友A:
你把工程文件夹里面的文件一个个的打开。。

网友B:
刚刚帮你试验了一下,好像是没有的导入也很好用的说。。

网友C:
初用CCS,请问更改workspace路径可以是中文路径吗?

网友D:
我自己建了一个空工程编译通过了(尽量不做伸手党)。

网友E:
你直接导入这个工程不行吗啊?

网友F:
CCS打开就是直接开启上一次保存的工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直接导入这个工程不行吗啊?

实际应用中工程比较多,如果都放在ccs连边比较乱,删除的话,下次打开又要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