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VP报错

楼主(2017-01-09):
STVP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STLink ERROR 是怎么回事啊 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A:
stlink挂了?可以检测到stlink吗?接线个配置o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ink挂了?可以检测到stlink吗?接线个配置ok吗?

没挂 可以检测到 接线没有问题

网友B:
条件允许的话,换个STLINK试试,先确认是不是STLINK坏了

网友C:
重刷个最新固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允许的话,换个STLINK试试,先确认是不是STLINK坏了

这个是确定的 只有离线编程器写入程序后 再用STVP才会出现,只要破了离线编程器的程序,STVP可以随便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刷个最新固件试试看。

已经解决了,不是刷的最新固件而是刷回老的固件!找了卖家支持,一问三不知,最终什么原因没找到,但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不是刷的最新固件而是刷回老的固件!找了卖家支持,一问三不知,最终什么原因没找到,但问题 ...

有的卖家就是几个娘们,他们根本不懂这个技术,就是纯卖货的。有时候可能是你软件当时卡死了。或者固件掉了,有些时候通过那个上位机软件可以升级回去恢复正常。如果软件提醒升级,一般情况能用就别升级,升级时候如果卡住了等一会儿。一般就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卖家就是几个娘们,他们根本不懂这个技术,就是纯卖货的。有时候可能是你软件当时卡死了。 ...

问题比那个严重,感觉是复位时序那边的问题,当时有别的批次,发现那个批次可以使用后,直接刷到那个版本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比那个严重,感觉是复位时序那边的问题,当时有别的批次,发现那个批次可以使用后,直接刷到那个版本 ...

噢,固件问题?还是你软件没有搞对,我记得不同的版本的芯片可能内部稍微不同,这些在数据手册会提到。

楼主(2017-02-28):
引用 网友C:
噢,固件问题?还是你软件没有搞对,我记得不同的版本的芯片可能内部稍微不同,这些在数据手册会提到。 ...

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固件问题了!不同批次的编程器出现不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