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7-01-09):
stm8s串口中断问题,程序有时候会直接卡死在串口中断,定时器中断正常,不过主函数main里面的while循环一直卡住不动了。原因就在于程序不断的跳进串口中断里,很想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求解决。每次进入串口中断,但是不会跳进接收字符函数里面,而且直接跳走,来回往复!

网友A:
每次进入串口中断,但是不会跳进接收字符函数里面,而且直接跳走,来回往复!
太不可思议了吧,进了中断不执行就走啦?感觉有点不可能。。。你串口中断函数结尾翻转个led试试,确定进去不执行吗?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进入串口中断,但是不会跳进接收字符函数里面,而且直接跳走,来回往复!
太不可思议了吧,进了中断不 ...

不用整led那么麻烦,下断点就可以了。测试确实进去就跳走。是不是有什么标志位没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整led那么麻烦,下断点就可以了。测试确实进去就跳走。是不是有什么标志位没清 ...

stm8s的中断用过好多次了,没有出现你这样的问题。你把最后一句清除中断标志去掉,在执行完读取缓存区数据后会自动清除标志的。

楼主:
一直死循环在箭头的位置,是程序跑着跑着进去的,不固定,有时候一直都不出现异常,有时候一会就出现了。大神再帮忙看下。这个串口平时用的不多,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s的中断用过好多次了,没有出现你这样的问题。你把最后一句清除中断标志去掉,在执行完读取缓存区数 ...

嗯,去掉是可以,但是估计不是真正的原因

网友B:
if语句还能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语句还能死循环?

是跳出来立马又跳进去

网友C:
一会好一会不好。。。是干扰么?

网友D:
刚才看了下STM8S的手册,楼主在执行完if(UART1_GetITStatus(UART1_IT_RXNE) != RESET)这条语句后,UART_SR的RXNE位被清零,导致楼主在5楼附上的图中箭头指向的位置的判断条件始终成立,楼主可去掉if(UART1_GetITStatus(UART1_IT_RXNE) != RESET)这条语句再试试,不知能否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看了下STM8S的手册,楼主在执行完if(UART1_GetITStatus(UART1_IT_RXNE) != RESET)这条语句后,UART_SR ...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E:
串口接收引脚有没有设置为上来输入?悬空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感觉可以在进中断的第一句就清标志,然后看下一次进去的时候有没有中断标志,应该就能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