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与电流放大

楼主:
最近在学习相关推挽电路。在学习之前一直听到,推挽的作用是电流放大,增加输出能力。按照《晶体管电路设计》这本书上,推挽解决了射级跟随负载加重情况下失真的问题,这和电流放大有什么联系?
这里讲到的推挽电路是最基础的如图部分,我能否理解成,两个管交替开通,将IB电流放大hfe倍,使得留出的集电极电流IC进行放大?

网友A(2017-01-10):
你得看你说的那句话的前面和后面,推挽电路 电流放大是基本功能,别的电路也能电流放大啊。

网友B:
推挽的作用是电流放大——这个说法不准确。改为:推挽的主要作用是功率放大。电流、电压都要放大。例如,对于电子管(真空管)推挽放大器,由于电子管内阻很大,如果不用输出变压器,推挽输出电流有限,不是典型的电流放大器。接上次极阻抗很小的输出变压器后,因为推挽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可以很高,因此输出电流可以很大。

网友C:
推挽的电路有很多,其中也有根本不进行电流放大的电路。所以“推挽的作用是电流放大,增加输出能力”这句话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的电路有很多,其中也有根本不进行电流放大的电路。所以“推挽的作用是电流放大,增加输出能力”这句话 ...

请看我更新的附件,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看我更新的附件,谢谢!

首帖现在的图,确实是电流放大,并无电压放大。
但“两个管交替开通”这句在此图中不对。此图中两管已经是接近甲类工作,没有“两个管交替开通”,一个周期内有相当时间是两管共同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