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独一无二的STM32F769I-DISCO】功耗测试

楼主(2017-01-09):
功耗测试本想在电源入口处进行测量,又一想要测的是F7的功耗,而电源入口处的电流也包括了外围电路的功耗,所以只能采用网友们的方式,更改电路了。将R109焊下来,在JP4上焊上排针。

使用官方的PWR 例程,支持5种的功耗模式。通过宏定义的方式进行选择。

STANDBY_BKPSRAM_MODE模式电流为4.6uA

STANDBY_RTC_MODE模式电流为4.5uA ,可能由于万用表的问题,与上一个模式之间的电流并没有差很多。

STANDBY_MODE模式电流为3.1uA

STOP_MODE模式电流为248.5uA

SLEEP_MODE模式电流为24.99mA

对比于官方的结果,还是差不多的,误差可能就是这个万用表的精度问题了,不如其他网友使用的高级万用表。

网友A:
谢谢,可以作为设计时的参考,
如果列出主频参数等就更好了,只好去查官例里是多少了..

网友B:
睡眠模式确实非常省电,还可以定时器或中断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