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经由斯密特触发器和TA8428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7-01-10):
各位朋友,知道的请指点!

我的项目中需要控制直流电机,要求很简单——开门的时候正转2秒,关门的时候反转2秒。
为了简单和实惠,我选了TA8428这个芯片,其控制逻辑如下图

又因为STM32只能输出3.3V的高电平,而驱动8428要TTL电平,所以我用74HCT14来转换电平.
但结果出不来,问题出在哪里?

经过调试,估计问题不在TA8428,应该在74HCT14。
我选用的是MM74HCT14MTC,好像没按照我的输入转换电平呢!

网友A:
先跳开74hct14,直接给H桥控制信号,看能不能动?
再看74hct14输出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跳开74hct14,直接给H桥控制信号,看能不能动?
再看74hct14输出情况

谢 tyw回复!

拿掉74HCT14,将几个焊点电路,即直接用STM32的输出IO控制TA8428,反而灵了!

看来TA8428手册说的要5V以上的输入控制,不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 tyw回复!

拿掉74HCT14,将几个焊点电路,即直接用STM32的输出IO控制TA8428,反而灵了!

stm32单片原本就能兼容cmos及ttl电平.
哈哈,那就去掉14电路.

楼主:
TA8428的引脚说明如上图。其中输入引脚的IN2和IN2的功能描述说它们是TTL兼容电平,且是PNP类型低位激活输入控制(PNP type low active comparator inputs)?!。

虽然STM32的输出1是3.3V(恰是TTL电平的中间地带),但TA8428是0逻辑触发,  所以STM32无需经过电平转换也能直接控制TA8428?!

和朋友们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单片原本就能兼容cmos及ttl电平.
哈哈,那就去掉14电路.

网友B:
用光耦隔离电机和单片机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光耦隔离电机和单片机比较好

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