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升级F765 usb功能部分兼容性

楼主(2017-01-10):
大家好,我们之前用407开发的usb从设备;现在升级到新的765,准备直接使用以前的代码,只改时钟和配置部分;其他功能运行都还正常,但usb部分好像没有反应,怀疑是48M时钟没配过去的原因;但应该时钟都没问题的;

时钟216M

时钟216M

分频倍频设置

分频倍频设置

楼主:
请大神指导@香水城

网友A:
库和驱动都不一样吧;

最好是在F7官方资料基础上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大神指导@香水城

f4和f7 48M时钟来源不同:但默认不设置的话应该是来自于pll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和驱动都不一样吧;

最好是在F7官方资料基础上改;

兼容性应该没那么差吧,改usb部分差别还挺大的,以前的是dfu demo现在的F7的usb都是基于cube的样例;

楼主:
大神 版主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B:
建议先建立F7的工程,再将F4的用户代码迁移过来

楼主:
现在已经基本通讯调通;说下调试中遇到的问题:F7 cube生成的工程 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debug 下没有勾选 dowinload - use flash download 导致程序下载不进去;还有个 我配置的工程 usb我只用了两个管脚,工程里却把vbussense 打开了,导致usb识别不了;工程配置里堆栈要放大点,否则可能导致样例usb识别不了;另外usb库 直接用原来的F4的库不行,用F7的库才行,怀疑有某些寄存器配置不一样,这里就没有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