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分享依据HID例程来分析STM32F107的USB的实现过程

楼主(2017-01-10):
看到很多坛友发布一些关于USB的资料,但是很多都不是基于例程来分析的,最近在搞USB这块的程序,在这里记录一下,自己学习USB的过程,同时也写出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给大家在USB学习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我使用的硬件是金龙107开发板,主芯片STM32F107VCT6,该芯片支持USB从机以及主机,支持OTG功能,例程是基于ST官网的例程,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后面我会把完整的工程上传上来。
首先发一些关于USB的基础知识,是本人转来的。
USB的重要关键字:

1、端点:位于USB设备或主机上的一个数据缓冲区,用来存放和发送USB的各种数据,每一个端点都有惟一的确定地址,有不同的传输特性(如输入端点、输出端点、配置端点、批量传输端点)

2、帧:时间概念,在USB中,一帧就是1MS,它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包含了一系列总线动作,USB将1帧分为好几份,每一份中是一个USB的传输动作。

3、上行、下行:设备到主机为上行,主机到设备为下行

下面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开始学习吧。

问题一:USB的传输线结构是如何的呢?

答案一:一条USB的传输线分别由地线、电源线、D+、D-四条线构成,D+和D-是差分输入线,它使用的是3.3V的电压(注意哦,与CMOS的5V电平不同),而电源线和地线可向设备提供5V电压,最大电流为500MA(可以在编程中设置的,至于硬件的实现机制,就不要管它了)。

问题二:数据是如何在USB传输线里面传送的

答案二:数据在USB线里传送是由低位到高位发送的。

问题三:USB的编码方案?

答案三:USB采用不归零取反来传输数据,当传输线上的差分数据输入0时就取反,输入1时就保持原值,为了确保信号发送的准确性,当在USB总线上发送一个包时,传输设备就要进行位插入***作(即在数据流中每连续6个1后就插入一个0),从而强迫NRZI码发生变化。这个了解就行了,这些是由专门硬件处理的。

问题四:USB的数据格式是怎么样的呢?

答案四:和其他的一样,USB数据是由二进制数字串构成的,首先数字串构成域(有七种),域再构成包,包再构成事务(IN、OUT、SETUP),事务最后构成传输(中断传输、并行传输、批量传输和控制传输)。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域、包、事务、传输,请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域:是USB数据最小的单位,由若干位组成(至于是多少位由具体的域决定),域可分为七个类型:

1、同步域(SYNC),八位,值固定为0000 0001,用于本地时钟与输入同步

2、标识域(PID),由四位标识符+四位标识符反码构成,表明包的类型和格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里可以计算出,USB的标识码有16种,具体分类请看问题五。

3、地址域(ADDR):七位地址,代表了设备在主机上的地址,地址000 0000被命名为零地址,是任何一个设备第一次连接到主机时,在被主机配置、枚举前的默认地址,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一个USB主机只能接127个设备的原因。

4、端点域(ENDP),四位,由此可知一个USB设备有的端点数量最大为16个。

5、帧号域(FRAM),11位,每一个帧都有一个特定的帧号,帧号域最大容量0x800,对于同步传输有重要意义(同步传输为四种传输类型之一,请看下面)。

6、数据域(DATA):长度为0~1023字节,在不同的传输类型中,数据域的长度各不相同,但必须为整数个字节的长度

7、校验域(CRC):对令牌包和数据包(对于包的分类请看下面)中非PID域进行校验的一种方法,CRC校验在通讯中应用很泛,是一种很好的校验方法,至于具体的校验方法这里就不多说,请查阅相关资料,只须注意CRC码的除法是模2运算,不同于10进制中的除法。

(二)包:由域构成的包有四种类型,分别是令牌包、数据包、握手包和特殊包,前面三种是重要的包,不同的包的域结构不同,介绍如下

1、令牌包:可分为输入包、输出包、设置包和帧起始包(注意这里的输入包是用于设置输入命令的,输出包是用来设置输出命令的,而不是放据数的)

其中输入包、输出包和设置包的格式都是一样的:

SYNC+PID+ADDR+ENDP+CRC5(五位的校验码)

(上面的缩写解释请看上面域的介绍,PID码的具体定义请看问题五)

帧起始包的格式:

SYNC+PID+11位FRAM+CRC5(五位的校验码)

2、数据包:分为DATA0包和DATA1包,当USB发送数据的时候,当一次发送的数据长度大于相应端点的容量时,就需要把数据包分为好几个包,分批发送,DATA0包和DATA1包交替发送,即如果第一个数据包是 DATA0,那第二个数据包就是DATA1。但也有例外情况,在同步传输中(四类传输类型中之一),所有的数据包都是为DATA0,格式如下:

SYNC+PID+0~1023字节+CRC16

3、握手包:结构最为简单的包,格式如下

SYNC+PID

(注上面每种包都有不同类型的,USB1.1共定义了十种包,具体请见问题五)

(三)事务:分别有IN事务、OUT事务和SETUP事务三大事务,每一种事务都由令牌包、数据包、握手包三个阶段构成,这里用阶段的意思是因为这些包的发送是有一定的时间先后顺序的,事务的三个阶段如下:

1、令牌包阶段:启动一个输入、输出或设置的事务

2、数据包阶段:按输入、输出发送相应的数据

3、握手包阶段:返回数据接收情况,在同步传输的IN和OUT事务中没有这个阶段,这是比较特殊的。

事务的三种类型如下(以下按三个阶段来说明一个事务):

1、 IN事务:

令牌包阶段——主机发送一个PID为IN的输入包给设备,通知设备要往主机发送数据;

数据包阶段——设备根据情况会作出三种反应(要注意:数据包阶段也不总是传送数据的,根据传输情况还会提前进入握手包阶段)

1) 设备端点正常,设备往入主机里面发出数据包(DATA0与DATA1交替);

2) 设备正在忙,无法往主机发出数据包就发送NAK无效包,IN事务提前结束,到了下一个IN事务才继续;

3) 相应设备端点被禁止,发送错误包STALL包,事务也就提前结束了,总线进入空闲状态。

握手包阶段——主机正确接收到数据之后就会向设备发送ACK包。

2、 OUT事务:

令牌包阶段——主机发送一个PID为OUT的输出包给设备,通知设备要接收数据;

数据包阶段——比较简单,就是主机会设备送数据,DATA0与DATA1交替

握手包阶段——设备根据情况会作出三种反应

1)设备端点接收正确,设备往入主机返回ACK,通知主机可以发送新的数据,如果数据包发生了CRC校验错误,将不返回任何握手信息;

2) 设备正在忙,无法往主机发出数据包就发送NAK无效包,通知主机再次发送数据;

3) 相应设备端点被禁止,发送错误包STALL包,事务提前结束,总线直接进入空闲状态。

3、SETUT事务:

令牌包阶段——主机发送一个PID为SETUP的输出包给设备,通知设备要接收数据;

数据包阶段——比较简单,就是主机会设备送数据,注意,这里只有一个固定为8个字节的DATA0包,这8个字节的内容就是标准的USB设备请求命令(共有11条,具体请看问题七)

握手包阶段——设备接收到主机的命令信息后,返回ACK,此后总线进入空闲状态,并准备下一个传输(在SETUP事务后通常是一个IN或OUT事务构成的传输)

(四)传输:传输由OUT、IN、SETUP事务其中的事务构成,传输有四种类型,中断传输、批量传输、同步传输、控制传输,其中中断传输和批量转输的结构一样,同步传输有最简单的结构,而控制传输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传输。

1、中断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用于键盘、鼠标等HID设备的数据传输中

2、批量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用于大容量数据传输,没有固定的传输速率,也不占用带宽,当总线忙时,USB会优先进行其他类型的数据传输,而暂时停止批量转输。

3、同步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有两个特殊地方,第一,在同步传输的IN和OUT事务中是没有返回包阶段的;第二,在数据包阶段所有的数据包都为DATA0

4、控制传输: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传输,控制传输由三个阶段构成(初始设置阶段、可选数据阶段、状态信息步骤),每一个阶段可以看成一个的传输,也就是说控制传输其实是由三个传输构成的,用来于USB设备初次加接到主机之后,主机通过控制传输来交换信息,设备地址和读取设备的描述符,使得主机识别设备,并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这是每一个USB开发者都要关心的问题。

1、初始设置步骤:就是一个由SET事务构成的传输

2、可选数据步骤:就是一个由IN或OUT事务构成的传输,这个步骤是可选的,要看初始设置步骤有没有要求读/写数据(由SET事务的数据包阶段发送的标准请求命令决定)

3、 状态信息步骤:顾名思义,这个步骤就是要获取状态信息,由IN或OUT事务构成构成的传输,但是要注意这里的IN和OUT事务和之前的INT和OUT事务有两点不同:

1) 传输方向相反,通常IN表示设备往主机送数据,OUT表示主机往设备送数据;在这里,IN表示主机往设备送数据,而OUT表示设备往主机送数据,这是为了和可选数据步骤相结合;

2) 在这个步骤里,数据包阶段的数据包都是0长度的,即SYNC+PID+CRC16

除了以上两点有区别外,其他的一样,这里就不多说

(思考:这些传输模式在实际***作中应如何通过什么方式去设置?)

问题五:标识码有哪些?

答案五:如同前面所说的标识码由四位数据组成,因此可以表示十六种标识码,在USB1.1规范里面,只用了十种标识码,USB2.0使用了十六种标识码,标识码的作用是用来说明包的属性的,标识码是和包联系在一起的,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数据包的类型,数据包分为令牌包、数据、握手包和特殊包四种(具体分类请看问题七),标识码分别有以下十六种:

令牌包 :

0x01 输出(OUT)启动一个方向为主机到设备的传输,并包含了设备地址和标号

0x09 输入 (IN) 启动一个方向为设备到主机的传输,并包含了设备地址和标号

0x05 帧起始(SOF)表示一个帧的开始,并且包含了相应的帧号

0x0d 设置(SETUP)启动一个控制传输,用于主机对设备的初始化

数据包 :

0x03 偶数据包(DATA0),

0x0b 奇数据包(DATA1)

握手包:

0x02 确认接收到无误的数据包(ACK)

0x0a 无效,接收(发送)端正在忙而无法接收(发送)信息

0x0e 错误,端点被禁止或不支持控制管道请求

特殊包 0x0C 前导,用于启动下行端口的低速设备的数据传输

问题六:USB主机是如何识别USB设备的?

答案六:当USB设备插上主机时,主机就通过一系列的动作来对设备进行枚举配置(配置是属于枚举的一个态,态表示暂时的状态),这这些态如下:

1、接入态(Attached):设备接入主机后,主机通过检测信号线上的电平变化来发现设备的接入;

2、供电态(Powered):就是给设备供电,分为设备接入时的默认供电值,配置阶段后的供电值(按数据中要求的最大值,可通过编程设置)

3、缺省态(Default):USB在被配置之前,通过缺省地址0与主机进行通信;

4、地址态(Address):经过了配置,USB设备被复位后,就可以按主机分配给它的唯一地址来与主机通信,这种状态就是地址态;

5、配置态(Configured):通过各种标准的USB请求命令来获取设备的各种信息,并对设备的某此信息进行改变或设置。

6、挂起态(Suspended):总线供电设备在3ms内没有总线***作,即USB总线处于空闲状态的话,该设备就要自动进入挂起状态,在进入挂起状态后,总的电流功耗不超过280UA。

问题七:刚才在答案四提到的标准的USB设备请求命令究竟是什么?

答案七:标准的USB设备请求命令是用在控制传输中的“初始设置步骤”里的数据包阶段(即DATA0,由八个字节构成),请看回问答四的内容。标准USB设备请求命令共有11个,大小都是8个字节,具有相同的结构,由5 个字段构成(字段是标准请求命令的数据部分),结构如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字节数,首字母bm,b,w分别表示位图、字节,双字节):

bmRequestType(1)+bRequest(1)+wvalue(2)+wIndex(2)+wLength(2)

各字段的意义如下:

1、bmRequestType:D7D6D5D4D3D2D1D0

D7=0主机到设备

=1设备到主机;

D6D5=00标准请求命令

=01 类请求命令

=10用户定义的命令

=11保留值

D4D3D2D1D0=00000 接收者为设备

=00001 接收者为设备

=00010 接收者为端点

=00011 接收者为其他接收者

=其他 其他值保留

2、bRequest:请求命令代码,在标准的USB命令中,每一个命令都定义了编号,编号的值就为字段的值,编号与命令名称如下(要注意这里的命令代码要与其他字段结合使用,可以说命令代码是标准请求命令代码的核心,正是因为这些命令代码而决定了11个USB标准请求命令):

0) 0 GET_STATUS:用来返回特定接收者的状态

1) 1 CLEAR_FEATURE:用来清除或禁止接收者的某些特性

2) 3 SET_FEATURE:用来启用或激活命令接收者的某些特性

3) 5 SET_ADDRESS:用来给设备分配地址

4) 6 GET_DEs criptOR:用于主机获取设备的特定描述符

5) 7 SET_DEs criptOR:修改设备中有关的描述符,或者增加新的描述符

6) 8 GET_CONFIGURATION:用于主机获取设备当前设备的配置值(注同上面的不同)

7) 9 SET_CONFIGURATION:用于主机指示设备采用的要求的配置

8) 10 GET_INTERFACE:用于获取当前某个接口描述符编号

9) 11 SET_INTERFACE:用于主机要求设备用某个描述符来描述接口

10) 12 SYNCH_FRAME:用于设备设置和报告一个端点的同步帧

以上的11个命令要说得明白真的有一匹布那么长,请各位去看书吧,这里就不多说了,控制传输是USB的重心,而这11个命令是控制传输的重心,所以这11个命令是重中之重,这个搞明白了,USB就算是入门了。

楼主:
问题八:在标准的USB请求命令中,经常会看到Des criptor,这是什么来的呢?

回答八:Des criptor即描述符,是一个完整的数据结构,可以通过C语言等编程实现,并存储在USB设备中,用于描述一个USB设备的所有属性,USB主机是通过一系列命令来要求设备发送这些信息的。它的作用就是通过如问答节中的命令***作来给主机传递信息,从而让主机知道设备具有什么功能、属于哪一类设备、要占用多少带宽、使用哪类传输方式及数据量的大小,只有主机确定了这些信息之后,设备才能真正开始工作,所以描述符也是十分重要的部分,要好好掌握。标准的描述符有5种,USB为这些描述符定义了编号:

1——设备描述符

2——配置描述符

3——字符描述符

4——接口描述符

5——端点描述符

上面的描述符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一个设备只有一个设备描述符,而一个设备描述符可以包含多个配置描述符,而一个配置描述符可以包含多个接口描述符,一个接口使用了几个端点,就有几个端点描述符。这间描述符是用一定的字段构成的,分别如下说明:

1、设备描述符

struct _DEVICE_DEs 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BYTE bDes 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WORD bcdUSB; //USB版本号

BYTE bDeviceClass; //USB分配的设备类代码,0x01~0xfe为标准设备类,0xff为厂商自定义类型

//0x00不是在设备描述符中定义的,如HID

BYTE bDeviceSubClass; //usb分配的子类代码,同上,值由USB规定和分配的

BYTE bDeviceProtocl; //USB分配的设备协议代码,同上

BYTE bMaxPacketSize0; //端点0的最大包的大小

WORD idVendor; //厂商编号

WORD idProduct; //产品编号

WORD bcdDevice; //设备出厂编号

BYTE iManufacturer; //描述厂商字符串的索引

BYTE iProduct; //描述产品字符串的索引

BYTE iSerialNumber; //描述设备序列号字符串的索引

BYTE bNumConfiguration; //可能的配置数量

}

2、配置描述符

struct _CONFIGURATION_DEs 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BYTE bDes 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WORD wTotalLength; //配置所返回的所有数量的大小

BYTE bNumInterface; //此配置所支持的接口数量

BYTE bConfigurationVale; //Set_Configuration命令需要的参数值

BYTE iConfiguration; //描述该配置的字符串的索引值

BYTE bmAttribute; //供电模式的选择

BYTE MaxPower; //设备从总线提取的最大电流

}

3、字符描述符

struct _STRING_DEs 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BYTE bDes 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BYTE SomeDes criptor[36]; //UNICODE编码的字符串

}

4、接口描述符

struct _INTERFACE_DEs 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BYTE bDes 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BYTE bInterfaceNunber; //接口的编号

BYTE bAlternateSetting;//备用的接口描述符编号

BYTE bNumEndpoints; //该接口使用端点数,不包括端点0

BYTE bInterfaceClass; //接口类型

BYTE bInterfaceSubClass;//接口子类型

BYTE bInterfaceProtocol;//接口所遵循的协议

BYTE iInterface; //描述该接口的字符串索引值

}

5、端点描述符

struct _ENDPOIN_DEs 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BYTE bDes 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BYTE bEndpointAddress; //端点地址及输入输出属性

BYTE bmAttribute; //端点的传输类型属性

WORD wMaxPacketSize; //端点收、发的最大包的大小

BYTE bInterval; //主机查询端点的时间间隔

}

了解了上述这些知识,会对于USB的学习提供一个较好的帮助。

楼主:
先把使用的例程工程文件传上来

楼主:
首先我们从主函数开始分析,主函数中就这一个USB的初始化函数。该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关于USB的配置以及寄存器的结构体地址,USB_OTG_FS_CORE_ID说明是全速的USB模式,然后USR_desc是描述符的结构体地址,USBD_HID_cb是关于HID的函数结构体地址,USR_cb是关于USB的一些用户函数的结构体地址。
USBD_Init(&USB_OTG_dev,
#ifdef USE_USB_OTG_HS
            USB_OTG_HS_CORE_ID,
#else
            USB_OTG_FS_CORE_ID,
#endif
            &USR_desc,
            &USBD_HID_cb,
            &USR_cb);
在这个初始化函数中,USB_OTG_BSP_Init();函数使能USB的时钟,第二个函数没作用,下面的函数是对USB的寄存器进行配置,以及使能USB的中断。
void USBD_Init(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SB_OTG_CORE_ID_TypeDef coreID,
               USBD_DEVICE *pDevice,
               USBD_Class_cb_TypeDef *class_cb,
               USBD_Usr_cb_TypeDef *usr_cb)
{
  /* Hardware Init */
  USB_OTG_BSP_Init(pdev);

  USBD_DeInit(pdev);

  /*Register class and user callbacks */
  pdev->dev.class_cb = class_cb;
  pdev->dev.usr_cb = usr_cb;
  pdev->dev.usr_device = pDevice;

  /* set USB OTG core params */
  DCD_Init(pdev , coreID);

  /* Upon Init call usr callback */
  pdev->dev.usr_cb->Init();

  /* Enable Interrupts */
  USB_OTG_BSP_EnableInterrupt(pdev);
}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有点事耽误了。没有继续更新。
在对USB的寄存器初始化之后,就是对USB的枚举过程,枚举过程都是通过USB中断完成的,下面可以看USB的中断函数,在stm32fxxx_it.c中,找到USB中断的入口,其中断的原函数是在usb_dcd_int.c中。
uint32_t USBD_OTG_ISR_Handler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
  USB_OTG_GINTSTS_TypeDef  gintr_status;
  uint32_t retval = 0;

  if (USB_OTG_IsDeviceMode(pdev)) /* ensure that we are in device mode */
  {
    gintr_status.d32 = USB_OTG_ReadCoreItr(pdev);
    if (!gintr_status.d32) /* avoid spurious interrupt */
    {
      return 0;
    }

    if (gintr_status.b.outepintr)
    {
      retval |= DCD_HandleOutEP_ISR(pdev);
    }

    if (gintr_status.b.inepint)
    {
      retval |= DCD_HandleInEP_ISR(pdev);
    }

    if (gintr_status.b.modemismatch)
    {
      USB_OTG_GINTSTS_TypeDef  gintsts;

      /* Clear interrupt */
      gintsts.d32 = 0;
      gintsts.b.modemismatch = 1;
      USB_OTG_WRITE_REG32(&pdev->regs.GREGS->GINTSTS, gintsts.d32);
    }

    if (gintr_status.b.wkupintr)
    {
      retval |= DCD_HandleResume_ISR(pdev);
    }

    if (gintr_status.b.usbsuspend)
    {
      retval |= DCD_HandleUSBSuspend_ISR(pdev);
    }
    if (gintr_status.b.sofintr)
    {
      retval |= DCD_HandleSof_ISR(pdev);

    }

    if (gintr_status.b.rxstsqlvl)
    {
      retval |= DCD_HandleRxStatusQueueLevel_ISR(pdev);

    }

    if (gintr_status.b.usbreset)
    {
      retval |= DCD_HandleUsbReset_ISR(pdev);

    }
    if (gintr_status.b.enumdone)
    {
      retval |= DCD_HandleEnumDone_ISR(pdev);
    }

    if (gintr_status.b.incomplisoin)
    {
      retval |= DCD_IsoINIncomplete_ISR(pdev);
    }

    if (gintr_status.b.incomplisoout)
    {
      retval |= DCD_IsoOUTIncomplete_ISR(pdev);
    }
#ifdef VBUS_SENSING_ENABLED
    if (gintr_status.b.sessreqintr)
    {
      retval |= DCD_SessionRequest_ISR(pdev);
    }

    if (gintr_status.b.otgintr)
    {
      retval |= DCD_OTG_ISR(pdev);
    }
#endif
  }
  return retval;
}

通过 gintr_status.d32 = USB_OTG_ReadCoreItr(pdev);这句话读取的是USB的中断标志位,来判断是什么引起的中断,这个我们可以查看USB的中断状态寄存器来了解这些中断源。
同时大家注意gintr_status这是一个共用体,其中两个参数是b和d32,并且其中b的还是一个结构体,里面的变量分别对应了USB中断状态寄存器的对应位。
这里面主要的是注意上面两个中断,一个是USB的输出数据的函数DCD_HandleOutEP_ISR,一个是写入数据的函数DCD_HandleInEP_ISR。

楼主:
USB的枚举过程,也就是描述符。在usbd_desc.c中,配置了USB的设备描述符。
__ALIGN_BEGIN uint8_t USBD_DeviceDesc[USB_SIZ_DEVICE_DESC] __ALIGN_END =
  {
    0x12,                       /*bLength */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0x00,                       /*bcdUSB */
    0x02,
    0x00,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USB_OTG_MAX_EP0_SIZE,      /*bMaxPacketSize*/
    LOBYTE(USBD_VID),           /*idVendor*/
    HIBYTE(USBD_VID),           /*idVendor*/
    LOBYTE(USBD_PID),           /*idVendor*/
    HIBYTE(USBD_PID),           /*idVendor*/
    0x00,                       /*bcdDevice rel. 2.00*/
    0x02,
    USBD_IDX_MFC_STR,           /*Index of manufacturer  string*/
    USBD_IDX_PRODUCT_STR,       /*Index of product string*/
    USBD_IDX_SERIAL_STR,        /*Index of serial number string*/
    USBD_CFG_MAX_NUM            /*bNumConfigurations*/
  } ; /* USB_DeviceDescriptor */

在usbd_hid_core.c中,配置了USB的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以及端点描述符,和HID报告描述符。
__ALIGN_BEGIN static uint8_t USBD_HID_CfgDesc[USB_HID_CONFIG_DESC_SIZ] __ALIGN_END =
{
  0x09, /* bLength: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USB_HID_CONFIG_DESC_SIZ,
  /* wTotalLength: Bytes returned */
  0x00,
  0x01,         /*bNumInterfaces: 1 interface*/
  0x01,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0x00,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0xE0,         /*bmAttributes: bus powered and Support Remote Wake-up */
  0x32,         /*MaxPower 100 mA: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interface ****************/
  /* 09 */
  0x09,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0x00,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0x00,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0x01,         /*bNumEndpoints*/
  0x03,         /*bInterfaceClass: HID*/
  0x01,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
  0x02,         /*n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
  0,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HID ********************/
  /* 18 */
  0x09,         /*bLength: HID Descriptor size*/
  HID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HID*/
  0x11,         /*bcdHID: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0x01,
  0x00,         /*bCountryCode: Hardware target country*/
  0x01,         /*bNumDescriptors: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0x22,         /*bDescriptorType*/
  HID_MOUSE_REPORT_DESC_SIZE,/*wItemLength: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0x00,
  /******************** Descriptor of Mouse endpoint ********************/
  /* 27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HID_IN_EP,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3,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HID_IN_PACKET, /*wMaxPacketSize: 4 Byte max */
  0x00,
  0x0A,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10 ms)*/
  /* 34 */
} ;

大家可以对应一楼的看一下。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楼主好强大,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