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MG996R舵机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7-01-10):
这是中断和控制程序,上电后总是一抖一抖的往一个方向转,最后堵转,怎么让他来回摆呢?
void scanf()
{
         if(intnum = 1)
           {
                   PORTDbits.RD6 = 0;
      LATDbits.LATD6 = 0;

    }
    if(intnum = 20)
    {
            PORTDbits.RD6 = 1;
      LATDbits.LATD6 = 1;
      intnum = 0;
    }

}
}
void interrupt time0()
{
   TMR0H=65203/256;
   TMR0L=65203%256;                 /*TMR0定时器赋初值*/
   INTCONbits.TMR0IF=0;      /****中断标志位清零*****/
   intnum++;

}

网友A:
看了下你程序,堵转可能和你程序有关,你的程序19/20MS,占空比一直是95%;

最好从小往大递增;

如何反转,可能占空比小于50%就反转了吧,你可以试下;

网友B:
舵机是以1mS位中心的,当脉宽的宽度在1~0.5mS是转向一边,1~1.5mS时转向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