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枚举成功的USB,通信不可以可能有哪些问题

楼主:
上面是USB做HID设备类的通信过程,除了厂家描述和 产品描述 其他都是一样的。
但是左边的是正确传输的网上下载的,右边的不正确是自己根据例程改的。
枚举都是成功的,但是自己改的通信是错误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7-01-10):
找到了,  是因为数据包中的缓冲区没有设置相应端点的地址及其大小。没有把端点的缓冲区分配好

网友A:
在哪儿设置?高手啊。